索尼 USB用鼠标正常 插U盘无线上网卡之类的不好用

楼主(2012-04-29):
机器型号:索尼VGN-CS25H,后壳型号:PCG-3E1T

故障现象:顾客来时说USB口不好用了,经测试完后发现,插鼠标可以正常使用,接SD读卡器居然也正常。但是插U盘或者上网卡之类的设备时候,可以发现新硬件,也能看到U盘盘符,点击右键也能打开盘符,但是里面是空白,右键属性显示0字节。

处理:换过系统*XP,WIN7,换过一切USB设备,故障现象一样,就只有鼠标正常使用。供电正常5.1V,想换南桥,但是数据的对地阻值也正常,530左右。

所以想求助,,,,,各位前辈给个意见

换南桥,应该能好
换优盘了吗?装个驱动

post_deleted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台故障和你差不多,U盘移动硬盘都可以用,就是USB鼠标用不了。纠结中。。。。。。

网友:
把外设全下了  不要用他的电池用自己的适配器开机去式

呵呵,上次我碰到个就是因为这个问题。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3楼的兄弟!楼主的问题跟你相反!

网友:
有经验的朋友分享一下啊。

网友:
更换EC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点评):
这算灌水么?ec 躺着都中枪啊

网友:
这个好奇怪

网友:
这是个头痛的问题,主要还是在南桥这

网友:
前些天看到一台相类似故障的文章,也是鼠标能用,U盘不能用,后测是南桥那一个电阻损坏,看似是个不相关的电阻,图纸分析不知这电阻使到什么做用。

网友:
刷BIOS不行换南桥。

网友:
南桥加焊试试,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换系统不行,都换南桥吧。

网友:
LPC总线那块看看,主要是腐蚀的,这种故障我经常看到,一般就是板子受潮了,造成LPC总线控制有问题!

网友:
加焊桥试下

网友:
期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
换个南桥试下

网友:
查南桥的USB模块条件 主要是哪个USB偏执电阻

楼主解释下偏执电阻起个什么作用的,是连在哪个线路上

网友:
有可能是IO的问题,你查过IO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修过 USB鼠标 不一样 一个可以用 一个不能用的 电压没出来

网友:
要修之前先跟客户说好风险,不 要板没修好其他问题又来了,得不尝失

网友:
好像听老师说过有这故障但,有点记不清了

网友:
查南桥USB相关模块,USBBIAS电阻

网友:
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南桥USB信号部分有问题

网友:
很期待看到答案……

网友:
你先看看用U盘启动或是在PE中使用U盘看看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证明线路方面就没有问题,考虑一下去哪儿淘一个BIOS。

网友:
额 前几天碰到过一个苹果的 也差不多 U盘 移动硬盘可以读 鼠标什么的不行 纠结啊 各户不让装系统 也没搞定 求解

网友:
有结果了没,..

网友:
换个南桥试一试,

网友:
看下USB模块。。。

网友:
你看看BIOS里边的没有USB1.1 2.0的选项,有了把2.0的选项关了就行了。上次遇到一个就是USB2.0控制器坏了,只能工作在USB1.1模式,打USB阻值正常,最后换南桥解决了

网友:
与操作系统没有关系吗?真是千奇百怪的故障哈

网友:
机器出结果了,我今早上给顾客报价360,报的风险,也同意了,我看见论坛的兄弟让把外设全部去掉,我试了下,可以认到U盘了,然后我慢慢的一个个装回去试机,也都可以正常使用。全部装上,认320G的移动硬盘也没问题,纠结了,,不知道为什么,本来打算换南桥的。也不知道拿回去能不能用的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EC有半毛钱的关系麽
所以说你就不懂了,不怪你,拿钱交学费----正常

网友:
想换南桥的话换吧 应该就是他的事了

网友:
感觉像供电不足,台式机板子碰到过类似情况,后来改红5V给USB供电解决,那么本本上就可能是上拉电压不足吧。或者附近那近元件可能轻微短路,建议跑下线路看下到USB的电容等有没有腐蚀或者其它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