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J2200 A4激光打印机 维修 解决

楼主(2012-04-29):
前几天接手一台联想LJ2200 激光打印机,故障描述:开机》4个灯都亮》机子开机自检》自检完成》蓝色大指示灯常亮 其他都灭》正常待机》,打印机接上主机后驱动也正常安装好,这时一切都正常,开始打印测试页,打印机也能正常打印出来,好了,现在故障开始出现了,打印好后打印机应该是停了,但这时打印机会出现嘎吱嘎吱的声音,类似打印机还在打印,但电机不是长转,而是转一下停一下,速度挺快,就一直这样下去,但这时再打印,还是能正常打印出来,打印好后,还是吱嘎嘎吱的转下停下转下停下。不知道这故障我有没有描述清楚。
开始维修:1、打印机清零 故障依旧。
                  2、更换硒鼓及粉盒  故障依旧。
                  3、检测多个行程开关  都正常 故障依旧。
                  4、开始更换主板,但这联想的LJ2200机子跟DELL 2410 的机子主板是一样的,进了个DELL 2410主板(贪便宜),换上后原故障消失,但存在2个问题,一、自检过后墨粉指示灯常亮,二、接上电脑主机后显示的是DELL2410的打印机。重装联想的驱动或DELL的驱动都打印不了。最后把DELL 主板上的BIOS芯片换成联想LJ2200主板上的BIOS芯片,一切都OK了。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楼主高手,值得学习,

网友:
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会不会就是BIOS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没看懂我上面描述的,现在我就是用的是原来的BIOS芯片和程序。

那板子你还修么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