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1SE

楼主(2012-04-29):
今天维修了1个X88S笔记本,上电不亮。电流1.0A左右。就断电,给客户说可能显卡问题,报好价,开动了。
主板是F81SE
南桥SIS968,北桥SIS671DX,显卡ATI216-0728014,测试各点电压5v  3.3v  1.8v 1.2v  。。。。
发现显卡没有供电,正常有1.0V 左右,先测试对地电值,电值0,短路了,这个简单,断开电感,测试2个220UF电咏短路,把2个电咏断开,没有短路了,测试其中1个有短路,1个没有问题,问题找到了,就是电咏短路了, 没有电压。找了1个电咏,接上,开电测试,电流1.0-1.4A,接屏,亮了。哈哈,太简单了,没有技术含量吧!!呵呵!!

网友(点评):
照片不清晰

网友:
这个板子 很不稳定的

网友:
昨天也是一块F81se,打雷,触发即掉电关机。MAX8743坏,换了可以开机了。客户反映说没雷击以前有时不显示,初步判断显卡有问题,但不愿花钱修,就算了。

网友:
楼主秒杀啊        主板不怎么好吧

网友:
都是经验啊,学习了

网友:
电咏是啥,,,

网友:
我的眼睛花了,,怎么看着那芯片被烧的变形了。。

网友:
没听说过电咏这个东西。

网友:
这主板修过几片是北桥挂了。

网友:
是电容,打错了,芯片上有贴纸。呵呵。

网友:
wo 我手上也有这么一个主板。可惜问题和你的不一样。焊了芯片都没有好呢

网友(2014-07-24):
能说清楚吗?我的和你的故障差不多~也是掉电,一般电压跑到1.5就掉了,有时候跑到1.8掉~但是屏亮机了,然后马上掉了。后面就一直跑不到1.8就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