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什么牌子的烙铁好用

楼主(2012-04-29):
想请教迅维的朋友什么牌子的烙铁好用   要的效果是温度高   取有铅的电容快    希望迅维的朋友给我推荐哈

网友:
我想知道,呵呵

网友:
我也想知道,呵呵呵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你这个年龄段问的

网友:
安泰信936 我们店里就是的

网友:
日本白光FX888,头子发热芯基本和936一样。这东西用起来还算爽。性价比算不错了。新的也不贵。
国产的就安泰信 QK了
感觉QK比安泰的东西还是好点点。

网友A:
谢谢  我也觉得日本白光   好用   比如说HAKD   936 就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我也觉得日本白光   好用   比如说HAKD   936 就很好用

我们店子也是用的这个  很好用。

网友:
白光必须滴

网友:
白光假货多,其实也没有说的那么神,安钛信的我觉得不错,我用的是安钛信506的,很不错。

网友:
我就用普通的,没有其他工具了!

网友B:
没用过白光,我是用安信泰936B的,但烙铁头还是比较容易脏,不知是不是跟我的技术有关呢,经常不吸锡的。但用好的助焊剂就比较好吸锡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白光,我是用安信泰936B的,但烙铁头还是比较容易脏,不知是不是跟我的技术有关呢,经常不吸锡的。但 ...

这个很正常,因为烙铁头上总会有一些助焊剂残留等等,主要要注意上锡保护烙铁头,形成习惯。
另外就是温控不准确,回热不够的烙铁在焊接的时候往往温度打的很高,温度过高容易导致烙铁头烧死。

网友:
我都用一般的  电烙铁   因平时用的频率不高

网友:
我也是使用安泰信936B的  用着感觉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