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维修液晶显示器,大家来帮个忙!!

楼主(2012-04-29):
今天第一次涉足液晶显示器的维修,刚才给个显示器换了个通用驱动板,改了下电源供电和按键部分,开机后发现图像来个180度转向,问下大家,这个这么搞?是不是还要刷驱动程序啊?

网友:
是不是你把屏放反了{:soso__6849381240448385825_4:}

网友:
刷个驱动试试

网友:
把屏反过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
呵呵 还以为程序 ,还真是屏反了 厉害

网友:
屏装反了,这可不常见。

网友:
还有这事呀,还真没遇到过,楼主人品太好了,你是不是反过来放的呀?

网友:
还有这事??!!

网友:
哈哈。。楼主你是搞笑呢、、、还是搞笑呢。。
这玩意也能装反?

网友:
这怎么能够装反啊 !!!!!

网友:
楼主真是人才呀!一般人是装不进去的,里面的线也不够长啊。

网友:
楼主天生是造反派的吧!!!

网友:
哥们,,说说怎么换的通用驱动板吧,,怎么选的屏线啊,我还不会呢,,嘿嘿,

网友:
感觉楼主故意找抽!!

网友:
重新写程序,,

网友:
1.楼主是不是装倒了?   2.不会是无意中使用了倒屏技术吧。

网友:
这个问题。。。。

网友:
屏装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