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知道大家都在用什么样的数字万用表

楼主(2012-04-29):
本人新手,想买个数字万用表,不知道大家都有什么好的推荐,当然价格不要太贵,但关键还是好用,耐用,本人用过胜利的VC980,但是不好,接触不良,望迅维网的朋友推荐一下啊

网友A:
福禄克15B就很好用啊

网友:
我用的是华普HP-9802的数字表,很耐用。

网友:
福禄克
安捷伦
优利德
胜利
华谊

网友:
我用福禄克15B 超级省电的说 确定不是枪

网友:
9205杂牌的穷人路过

网友:
安泰信 AT9205D 高级万能表.

网友:
维希特  V980C+

网友:
华谊8221,本人在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福禄克15B就很好用啊

呵呵 17B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17B也不错

多了个温度检测,但得买温度探头,还不便宜

网友:
优利德  UT61B

网友:
我才买的胜利VC980+,不知好不好用。

网友(2012-06-01):
一直用胜利的表,价格适中吧

网友:
福禄克17b  以前用的是UT61C

网友C:
    如果你是开店准备长期用表的话,我建议还是用贵一点的表,俗话说一分钱一分货(山寨的不是同一产品的排开)。如果是用来修主板的话,更不容易坏,就像大家推荐的买福鲁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福鲁克是美国的产品,可以说国产大部分的数字表都是用美国的芯片,具我了一点,好的表里面带得有处理器,而且是自动校准,也就是说,用一段时间后,元件发生了变化,变化就影响表的误差增大,好表就自动校准了。不怎么好的表,厂家是在出厂前用仪器调试表的可调电位器,大家都知道,电位器有可能变质的可能,元件也可能轻微的变质,所以没有贵的表耐用准确。买好表明贵暗便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是开店准备长期用表的话,我建议还是用贵一点的表,俗话说一分钱一分货(山寨的不是同一产品的排 ...

谢谢,好的东西怎么都是国外的,真搞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好的东西怎么都是国外的,真搞不懂

这有什么稀罕,万用表又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中国的仪表工业还是初级阶段,本身比较弱小,从电路设计到制造工艺与国外都有差距。知耻而后进吧,耐心做就是了,彩电工业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网友E:
另外,建议楼主如果买高档一些的表,可以考虑安捷伦U1231A这类便宜货,除了质量信誉有保障外,反应速度快重要的一点。
福禄克的表准确性倒是没问题,但1000元以下的电阻档速度偏慢是通病。

网友:
福禄克115C 飘过!

网友:
30块钱的DT9205飘过,胜利的也不错VC890D这个型号还不错,优利德的也很好的

网友:
版主推荐的型号一定会看看的,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另外,建议楼主如果买高档一些的表,可以考虑安捷伦U1231A这类便宜货,除了质量信誉有保障外,反应速度快重 ...

楼主说的福禄克电阻档慢,是国产的15B,17b之类吧?另外一个原因是不是表笔不好,表笔内阻大,我所用过的福禄克,电阻档快且准确是我非常喜欢的。另外一个如果待测试电阻接有大容量电容,那么电容充放电将影响测试准确度。

网友(点评):
我试过,不但15B、17B有此问题(是同一机芯),117C也没解决,117C与115C应该也是同一机芯,所以115C也免不了。

网友(点评):
这与表笔没什么关系,的确是电路设计的问题,15B/17B的“心”在娘胎里就有问题。

网友:
比较实用的是胜利的VC97,要带模拟条用VC86D,要速度还是UT71E,VC86E,手动档的太麻烦了,这几个表我都有,主要还是UT61E用的多,国产表档位开关里面加点白油,也很耐用的,FK的表个人觉得有点不值

网友:
VC9807A+这个黑可以 能测频率

网友:
福禄克 台表
安捷伦 台表
优利德 UT81

网友:
目前在用优利德UT71C,测量速度很快,电阻测量很方便!唯一可惜的就是此表极之耗电!

网友:
我用的是买了45元的杂牌9205A型表,不知你们买几千的万用表打在电容档上去量主电容300V的电压会不会保护?

网友:
我以前口袋里面就有个,是这个图片的上一代,有个case,比名片大一圈

网友:
便宜无好货,买个贵点的吧。

网友:
用几十元的数字表,修主板感觉用蜂鸣档和电压档用得多,

网友:
福禄克的不错哦

网友:
还是国外的好啊 楼主也意识到这一点了。看,连头像都DIY成国外的。

网友:
其实搞维修的别在意多好的表,有合格证的就行了,倒是建议LZ搞两块表,一块数字的一块指针的。

网友:
胜利的vc9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