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Y TECH(首利)LC-HP235ATX 负12伏 输出负18伏!!

楼主(2012-04-29):
有一SOLY TECH(首利)LC-HP235ATX电源,空载正常,负载保护,打开后发现大电感发黑发热,从别的废电源上拆了个换上后通电测试,+3.3、+5、+12、紫线、绿线电压都正常,只有蓝色-12上有-18的电压,上940的主板上也可以正常开机,就是想问下,这样能长时间使用吗?对主板有什么损坏吗?

网友:
建议用个LM7912把-18稳压到-12V安全些。

网友:
可能是线圈有差别吧,输出电压的高低和这个线圈有一定关系

网友(点评):
只怕楼主想问的是-12V的线圈应该如何加减吧

网友:
来张图看看,大电感线圈引脚虚焊也是常有的事,烧黑烧紫恐怕不行吧?

网友:
上照片 帮我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