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160G老硬盘的诡异事件,求破,万分感谢!

楼主(2012-04-29):
    07年第一次装机用的硬盘到现在开始出毛病了,问题硬盘资料如下:

型号:WDC  WD1600JS-00NCB1(160g)
序列号:WD-MWANM7877674
固件版本:10.02E02

主要问题:在这盘下载、看电影、HD tune 慢速扫描均读到一半硬盘就失去连接,重启后在bios里面也不能识别,必须关机在开机硬盘才重新能够识别。尝试过用MHDD、FBDISK扫描不不下10次都没有发现坏道,但用HD tune 慢速扫描到大概360M的位置就会连续出现4个红点,之后就自动停止,试过全盘低格问题也不能解决。(早段时间玩超频,已经换了新的电源,C7 黄色 排除电源及数据线可能出现的问题)
      最新问题:刚刚用WinDlg扫描了全盘,发现。。

       求各位大神帮忙出出主意吧!自认不是电脑小小白,小小的问题也不敢上论坛发帖请教,一直都是上百度自行解决。但百度了2个星期也不能找到有效的办法,唯有回娘家跪求指点,这个硬盘我最坏的打算是直接放弃了!!!
       发一张smart的图:

网友:
说的乱七八糟    问题的核心在哪啊   跟安泰克又有什么关系

网友:
WD 的 WD1600JS有这个偶尔不识别的毛病,我有这样的问题硬盘3个在~但是呢,我用这3个硬盘组RAID0一直都没出毛病,嘻嘻,还速度快~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我也遇到过,最后的解决方式是在sata接口和盘体之间塞了一小块纸解决的,我的C7问题比你严重,我的已经超过5W了!而且hdtune还说有不稳定扇区,用很多软件测试都没问题,估计是hdtune误报吧,习惯就好了,人都有出错的时候,何况软件呢!

网友:
直接拽废品收购站

网友:
可能数据线接触不好了,用酒精洗洗接口,我的电脑24小时开的,有时重启下就不认硬盘,把硬盘线多插拔几次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我也遇到过,最后的解决方式是在sata接口和盘体之间塞了一小块纸解决的,我的C7问题比你严重,我 ...

问题是一度硬盘就会自动断开连接~~~

网友:
有时BIOS都识别不出来,这和坏块没关系的。是不是楼主玩超频的时候把电路板某元件超伤了。

网友:
实际看上去很健康的啊!擦擦洗洗,加焊下,不行扔了吧!

网友:
发个相同的电路板换上,再不行。。。也没必要咯!(确定是硬盘问题的情况下!)

网友:
电路板 所有芯片加焊一下    特别是盘体借口

网友:
重新分区    单独用中间段    把两边的各留点空间     试试看

网友:
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我的笔记本WD160G也有此状况,不知如何解决,现在做移动硬盘倒没事

网友:
你的硬盘只有一个UDMA错误过多问题,这个一般是以下几点引起的:
1、硬盘主板氧化严重,和盘体接触不良,拧下螺丝后用硬点的橡皮擦干净氧化的接口就行。
2、SATA数据线和电源线的接口氧化,用木牙签中间折断后轻刮(不要划伤镀金层),或数据线不良,要换数据线。IDE盘多为数据线不好或IDE口上有断针。

网友:
udc 错误计数应该和 数据线有关吧  接口问题 主板和硬盘之间的连接

网友:
碰到过这种情况!也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
盘体接口加焊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一度硬盘就会自动断开连接~~~

还是电源接口的问题,有虚汗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