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不触发修复

楼主(2012-04-29):
X31一台,有待机,不触发。给北桥供电的1.2V电容C683不良,更换之,OK!

网友:
电容短路了吗?还是通病啊?

网友:
不是通病吧,学习一下

网友:
应该是偶发情况吧。学习了,谢谢!

网友:
楼主描述的太简单了,想知道过程

网友:
学习了下,就是没有过程。

网友:
白进来一次,没学到东西

网友:
怎么都没过程的?能否说得详细点啊

网友:
学习了下,就是没有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