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片选信号没被选中,要怎么查?

楼主(2012-04-29):
盈通AN5战神版到手故障是CPU供电短路,换了两个场管后可以正常上电,但一到C1就重启,重启不断。
查内存电压时钟均正常后,就刷了个BIOS,没想到这下杯具了,装上BIOS芯片后,不跑码了,刷回原BIOS一样。
跳针、电池均正常
结果测到8脚BIOS的1脚3.3V,这说明BIOS没被选中,跟BIOS文件没多大关系,但供电、时钟、复位、PG这些都正常,那这个片选信号是从桥发出的吗?该怎么查?

网友:
晕,这个没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