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能显示,但是报警,提示BIOS错误

楼主(2012-04-29):
我ghost系统来, g完后重启, 就这样了, 能过内存,过显卡, 然后就报警 ,滴滴的响,  显示器出影, 显示英文, 大体意思就是 bios错误。   扣电池,情况BIOS 还是这样, 。   是BIOS 坏了吗??  要是坏了的话,  我能刷吗? 我是菜鸟, 我没刷bios的机器,   。 我应该怎么弄? 请告诉给个思路

网友:
能按DEL进入BIOS吗?能的话,进入后读取最优化的设置,保存后应该就行了

网友:
不能, 主板过去显卡就出影,  出影就直接显示bios错误

网友A:
bios rom checksum error
Keyboard error or no keyboard present
Detectomg floppy drive Amedia....
Drive A error .System halt

开机出影就显示这东西, 就是这东西,  刚才在咱们论坛上面查到 说键盘没查 或者是插错, 可是我拔掉键盘也出现这问题,  我键盘是好的

网友:
刷BIOS吧,没办法!

网友B:
   我自己的电脑也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之间换板了。没用。现在板已经修好,确定BIOS .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的电脑也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之间换板了。没用。现在板已经修好,确定BIOS .刷

这个板子现在 必须用  bios 烧录 是吗?  必须把 BIOS 拆下来烧录是吗?  在主板上面可以刷吗??不拆下来烧录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28872-1-1.html

网友:
bios rom checksum error

BIOS校验不对,明显BIOS出差了,只能拆下刷了。

网友:
先排除内存 问题 再刷BIOS

网友:
支持楼主,刷bios,最好搞个bios编程工具刷,保险点

网友:
遇到过,刷BIOS就OK

网友:
拆吧 直接刷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rom checksum error
Keyboard error or no keyboard present
Detectomg floppy drive Amedia....

键盘或键盘接口坏了,换个USB接口键盘试试。我以前也遇上这个情况,光拔掉键盘是不行的,键盘是最基本的输入设备,你拔掉了坏的,不接个好的上去,一样开不了机的。

网友:
内存坏会出这个提示,如果你的是amd的u,u坏也会出现这个提示,bios程序坏也出这个提示,先一个一个换了试。

网友:
    买个编程器吧 没多钱   修主板BIOS坏的也很多

网友:
直接刷bios。这个简单。

网友:
最后确定,bios损坏

网友:
下BIOS来刷有可能BIOS芯片都坏的查查

网友:
刷吧。。。。。。刷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