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键盘有几个键失灵了(急)

楼主(2012-04-29):
联想B470 拆机重装后发现Q、A、Z、TAB、~、1等几个键失灵了
问下是怎么回事?我拆了很多再装上的。发现后把键盘线重接了3次了,还是没有用。其它键都好的。
我又重新全拆了又仔细装了一次,还是没用。怎么办。望高手帮助。
谢谢。

网友(2012-06-08):
换键盘吧,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2012-04-29):
拜托楼主,这很明显是键盘坏了。。。七八成进水所致。。。这个只能换掉,价钱在100-200元不等!

网友:
不是,我没进水,我是拆了看里面的硬件的。

网友:
我在淘宝上看了,键盘是不贵。天猫这个型号也就50-60元。就是不够明确。望高手分析。谢谢。

网友:
你最好是先仔细测量一下键盘的电路还有主板上面的插槽(不过主板上面的插槽一般不会有问题),一般是键盘短了线路,你用万用表打蜂鸣档,测量那个线路没有组织。就是那个线路的问题,再来进行跳线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不错,可以试下。。。。。。。。。。。

网友:
键盘坏了哦

网友:
感谢5楼上的高手,可是我不懂哦,能帮找个教程学下吗?就这键盘的。万能表我家有。谢谢。

网友:
淘宝上买一个得了,键盘便宜

网友:
要50-60呢,不便宜了,还有运费没算。

网友:
键盘有断线的情况,键盘线路是双层的,塑料片上涂有导电漆画的线,使用时间长了,这些线就会氧化,导致短线,如果键盘可以拆开,就用万用跑下这几条线看看, 跑不通就是断了,可以用导电漆涂一下就可以修复了,不过这个费用跟买一个新的差不了多少。如果真是断线了,还是建议换个新的吧。。

网友:
拆过后个别键失灵大多是膜和电路板压接处个别线条接触不良,把橡皮条反过来装上试试。

网友:
有高手能帮找个教程学下吗?就这键盘的。谢谢。

网友:
自己测下键盘的排线有没有断线的痕迹。 这时候就用上万能表了。

网友:
直接换个新键盘,里面的电路坏了你是没法修的

网友(2012-06-07):
垫在薄膜与后盖板之间的那个,还有就可能是拆动后螺丝孔里脱出的塑料屑落在线条处所致。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先确定是键盘又问题还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换吧~去2手市场看看有没有便宜点的

网友:
我这遇到过这个问题,不过是台式机键盘。

网友:
还没有时间收拾它。找个时间弄弄看,不过可能不好弄吧

网友:
没有别的办法,换键盘吧

网友:
键盘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