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 SE 断电后不能开机!求解....

楼主(2012-04-29):
华硕P5K SE主板 故障为:断电15分钟左右,再装上时不能开机,等待5-10分钟马上可以开机!不知道从何下手,请高手指教下!
华硕

网友:
有些主板主板电池电压低也不能触发,感觉是主板3V电池没电, 接上电源后10多分钟电池充够电压,于是可以触发开机。有可能CMOS电路中有虑波小电容漏电,集中查一下CMOS电路,也可以查一下触发电路,很有可能是电容问题。

网友:
楼主把电池扣下来,把主板放下电,应该就可以开机了,如果是这样应该是电池没有电了。考虑主板有漏电的现象

网友A:
这个问题,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谢谢各位热心回答,问题已解决!是32.7晶振出现问题,把晶振和电容换掉后正常!
同意楼主:
5.0
黄河科技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6-20):
江江科技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5-18):
迅维oK
谢谢分享!!!!!!!!!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