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T43P换屏

楼主(2012-04-29):
本人有一T43P 用的是京东方的HT14P12-100高分屏,现在有竖线了。手头有一块LTN141P2的屏,HT14P12用的是单8  LTN141是双8 直接代换图像很大,求教各位大哥怎么改屏线?

网友:
站内有的,你搜索一下吧

网友:
两个屏参数一样 ,就是原装屏一脚接高电平使用单8位。而LTN141没这功能,只能接双8.各位大侠,怎么改线啊,屏线后面的脚全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