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怪病求教

楼主(2012-04-29):
前天接了一台旭日150触发掉电,拆机后首先加焊ADP3205故障依旧,感觉北桥超烫,测量发现北桥有一个电容短路,更换北桥后不掉电了但不跑U,工作条件正常,按一下CPU有时可以亮机,原来CPU底座好像被撬过都有点变形了,不管他换一个上去,亮机了,装机测试一整天正常,第二天开机又不亮机了,结果发现是冷机要等二十几秒才跑码亮机,高手给指点一下怎么回事

网友:
cpu座没做好吧

网友:
ADP3205 更换一个试试,是不是芯片本身不良造成的

网友:
换一下CPU旁边的电容和MOS管,或许有意外呢?

网友:
还是过热引起的,具体是那里,你可要好好找下了!但凭这些没法确定!

网友:
该主板至少有三处必须补焊,一是cpu供电芯片,二是主电源待机启动电压形成芯片,三是内存2.5v供电芯片。估障机一般都要一并加焊以上三处。

网友:
CPU供电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