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电脑维修

楼主(2012-04-29):
今天搞了一个明基装系统到滚动卡住,结果换了北桥,945的北桥,结果判错了是光驱的是,希望仁兄不要走小弟的路。

网友(点评):
我看哪,那个光驱也是好的,不信你装到别的机器上去看看,应该是这个机器不能装ghost的系统,你装安装版的系统应该就可以,联想F31,宏基5570的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学多久了啊

网友:
明基的机子很多都有这问题,跟联想F31一样

网友:
U盘不能装么?

网友:
滚动条死机怎么就动北桥了那

网友:
卡主动北桥?应该是南桥比较好 啊,我上次DELL的卡主后我把外设都卸掉后就好了,接着装上去后电脑莫名的好了,到至今好没搞清是什么问题。还好收到300块大洋。

网友:
你先把光驱拔掉,在从新安全模式,你把光驱的那个IDE的次要的通道调一下模式。你可以试试,我曾经也是同样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
调模式是怎么回事?调成什么样的,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
像这种情况,楼主怎么就搞到硬件上去了呢?模式没选对,把并口模式必成串口就可以了!!具体怎么改去百度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