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好的,就是不能显示~现向各位兄弟救解。在此感谢

楼主(2012-04-29):
今遇到一难题。客户用来一机子。

开始检查的时候是内存检不过

清洗了内存槽。内存检测OK

只是屏不显示。以为是显卡接触不好。又清洗了PCL显卡槽。还是不显。反复的试了几次还是不行。
以为显卡坏。

之后找来三张显卡。其中有一张MSI的8600GT能显示。其它两张ATI6530不显,
反复试了几次。都不能显示。

之后拿客户的显款在其它的主板上点。在两块主板上都能显示。并用了半个多小时。运行正常,

唯在原主板上不能显示(客户说这显卡用了两年都是好的),检测客户主板。各电路全正常。

现向各位兄弟救解。在此感谢

网友A:
先用手压下北桥看能过不,能过就加焊了

网友:
是什么主板?可以先试着刷下BIOS

网友B:
什么主板  AMD单桥的板子吗

网友:
见过类似问题,是主板桥片的问题

网友:
按楼主说的意思:客户以前用的好好的,拿你这里来,就清理下,可不亮了,换别的显卡又没问题,此显卡换别的机器上也没问题!如果确定的话,不妨换个人试试看!!

网友:
就是主板的问题,加焊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不行跟她说显卡坏了,用了两年也会坏的。。。上有些显卡可以,有些不行,是因为都是好的,那就看BIOS是否支持了。。。提议!

网友C:
还是接接触问题,你看问题主板插显卡是否有点松动的。。。用橡皮刷一下显卡金手指。

网友:
桥虚了,8600可以跑4X一样 ,但ATI的卡就亮不了啦。把北桥加焊过就OK了。

网友:
是主板上的问题,加焊北桥先

网友:
遇见过一款方正机器 送来的时候客户说在别的地方检测过 显卡坏 拆下显卡再其他机器上都可以点亮,后更换了一块5570依旧不亮 换8600上去就亮 之后加焊北桥 故障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接接触问题,你看问题主板插显卡是否有点松动的。。。用橡皮刷一下显卡金手指。

加焊过了没有用

我今天早了加焊了。没有用呀。郁闷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主板  AMD单桥的板子吗

双桥的.加焊了桥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手压下北桥看能过不,能过就加焊了

BLOS..也涮过了。。也加焊了。没有用郁闷呀

网友:
碰到过主板和显卡不兼容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某个部件老化或者某部分电路有问题。替你默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