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70 要放一次电才能开机?不然不开机?

楼主(2012-04-29):
一台acer 5570 要放一次电才能开机? 有碰到这个机器的吗 求解

网友:
检查RTC电路,先换个晶振试试,再不行加焊一下南桥,

网友:
不懂,等高手回答

网友:
南桥加焊过了  ,,,一样 ,     补焊过了 ,3 ,5 v 芯片 开关换过 , 如果是开机则一切都是好的。求解

网友:
刷下BIOS吧

网友:
直接换SB包好

网友:
这个问题先刷BIOS啊, 怎么会先做桥??

网友:
认真学习中,应该先刷BIOS,再定啊。

网友:
刷BIOS吧,换南桥

网友:
南桥问题多呀

网友:
楼上各位能不能告诉为什么换南桥?

网友:
此机器 补焊了下开机芯片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