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04-29):
今天接到个机子,是R61I的,不亮机,拆机量电压什么都有,就先做加焊了下北桥,可以亮机,跟着就可以用,然后就交给客户,没过两天,客户又来了,说一开机就报警,但是可以用,要求解决此问题,然后就重做了,现在是不报警了。。。晕的狠了,又出来个新的问题,开机绿屏,BISO 画面也是绿的。。。以为没接好,重新插拔了屏线还是一样,于是外接是好的,换了屏。屏线还是一样,然后就换了个北桥,还是一样。。。这个板是集显的!现在没思路了,哪个高手给点思路?

网友:
北桥没做好 或者北桥坏了  导致的屏接口信号不正常

网友:
看下北桥的视频信号线是否有断线。

网友:
楼主可以打一下屏接口阻值

网友:
做出来的问题,难搞了。

网友:
量一下屏码片信号看看吧

网友:
是否没做好或断线 或掉点了~

网友:
外接是否正常?
如果外接正常,那可能是北桥没做好,或是焊台风枪风大,不小心把RGB信号线的耦合电容吹跑了,没了红色和蓝色。

如果外接也不正常,那一定是北桥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