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指令怎么用不了

楼主(2012-04-29):
我们这儿有台PCI 3000  WINDOWS版的. 在论坛看了些资料,就拿了两块希捷的盘试了一下(超级终端),但没反应,我们的COM线是USB转出来的.不知道这个和COM口出来的有什么不同吗?我们这个USB转出来的COM线能用吗,进终端后按CTRL+z没反应. 才接触硬盘这块,请各位老师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可以用,PCI3K自带的就是这种。
1、COM端口没设对,自己看下设备管理器里分配的USB转出的COM口号,一般是3、4等。
2、速率不对,10代及之前的一般是9600,11代起的一般是38400。
3、COM口没插对位置或插反等,且COM口必须是TTL电平的。
4、超级终端里硬件握手没关(默认是开),表现为只收不发,用PCI3000本身的终端或ST-MEM就不用设。
5、转接线坏(几率很小)。

网友:
不用超级终端,先学会在PC3000希捷里面输入指令,能在PC3000里面用指令以后,才考虑用超级终端。

网友:
每次进PC--3000 PCI后 进相应的系列后都会出警告 hdd id has not been read error:hdd readiness timeout(10000 ms) run utility? 这个正常不。

在论坛逛了很久,发现始终都不能认到硬盘,如果能认到硬盘就可以对照论坛贴子操作一下了。看来我是什么地方没弄对。我一进硬盘菜单就会出现上面的警告。请各位老师 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硬盘数据线没插,或硬盘ATA口不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