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12-04-29):
电源待机5VSB电压只有2.6V,请问该如何检修,谢谢。

网友:
说来话长 呵呵
好像有灌水的嫌疑

网友:
反馈有问题啊

网友:
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的BST(boot)的激发脚有没有电压到,如果没有,说明二极管坏或开路了,补焊或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