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自动上电,不能关机

楼主(2012-04-29):
有一个HP DV2000 INTEL的芯片组,加焊完显卡后,就自动开机电流跑到0.9A,然后按关机键关不了机。测量KBC_PWR_BTN#和SB_PWR_BTN#按关机键的时候全都有从高到低的跳变,南桥发出的PM_SLP_S4# 和PM_SLP_S3#无反应。

网友:
这说明南桥没有收到关机的信号,看看是不是断线了啊,要实不行那你也只能做桥了!

网友:
我认为还是显卡问题,你最好重做显卡不是加焊或者更换显卡,DV也容易显卡坏

网友:
最好是更换显卡试一下

网友:
不知道楼主原机故障是什么,是加焊了显卡出现的新故障吗?应该想检修显卡恢复到原故障的状态

网友:
期待结果.....................

晨翔电脑 -5

网友:
LZ既然是在做完显卡发现地问题,为什么不先把显卡拆下来,再看看好不好用呢

网友:
DV的机器大部分显卡方面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吧显卡拆下来重新植株

网友:
路过学习中,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
这两天忙,过完这两天,拆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