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无高压输出,求助,修了一个月了

楼主(2012-04-29):
显示器无电源输出,在开机瞬间有高压B+有110V左右,马上保护无电源输出,断开二次升压后电源正常,+B有50V输出其他12V6.3V都正常,但无光栅,无高压输出,此显示器换过高压包和行推动管,修了这么久,不想放弃,请高手支招。。。。本人怀疑IC4856损坏,但手头无此另件。

网友:
这个现在都忘记啊怎么修了,都好多年没修够这个了

网友:
怎么还在修这个呀  还修这么长时间   我都是十分钟搞不定就给打报废了 耽误不起时间呀

网友:
电源的带负载的能力弱了,我这专修这种的,你给个型号出来一下看看,有没有通病

网友:
有道理,我还没从这方面想,我的亮丽17寸,型号N7V,品名V770F,换高压包后用了一星期就坏了,只是心有不甘才修到现在的

网友A:
应该属于杂牌的,是用什么样的主板改装的。比如很多用三星的板改装的CRT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属于杂牌的,是用什么样的主板改装的。比如很多用三星的板改装的CRT的。

电源的带负载的能力弱这种故障重点检查哪里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id=528905#lastpost

网友:
直接改成通用高压板就可以了(12V ,sw,地线。在电路板上找到这三根线的供电点自己改一下就可以用,前提是对驱动输出的电压要正常)。要查高压没有输出。先看下有没有短路。贴片保险也没有坏了。还有场管。ic没那么容易坏。

补充内容 (2012-5-8 09:00):
发错一次就不停的说人,无语。

网友(点评):
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的带负载的能力弱这种故障重点检查哪里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 ...

高压包坏的可能性很大,断电的情况下,量测高压嘴对地的阻值

网友:
来学习。。。。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C:
1、8楼的兄弟看清楚,这是CRT。
2、楼主,你可以断开行负载接假负载试试,看看是行电路过流保护的问题,还是电源带负载能力弱了。然后再采取相应的方法。

网友:
很有可能高压包再次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8楼的兄弟看清楚,这是CRT。
2、楼主,你可以断开行负载接假负载试试,看看是行电路过流保护的问题,还 ...

断开行负载接40W灯泡测B+有点150V电压并缓缓上升到200V左右,本人觉得二次升压电路正常,测高压嘴对地电阻不通,也象是正常的,可能还是高压包坏了,不知你是否同意以上观点

网友:
如果行的周边元件没有问题,就只有代换一下包试一下,或者在行供电电路中串电流表测一下开机瞬间的行电流加以辅助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行负载接40W灯泡测B+有点150V电压并缓缓上升到200V左右,本人觉得二次升压电路正常,测高压嘴对地电阻 ...

要用无穷大的档量测,不能用通断档来来测

网友:
测量一下行电流,有可能FBT又坏了。
建议用正品代换。

网友D:
该个通用的上去吧  省时间客户高兴解决问题你高兴我也愿意还说明你技术高

网友:
查过行输出外围元件均没问题,怀疑高压包又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该个通用的上去吧  省时间客户高兴解决问题你高兴我也愿意还说明你技术高

这是CRT显示器,不是LCD的。

网友:
高压包坏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