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主板重启跑E6 不亮

楼主(2012-04-29):
主板型号G41  正常开机能亮  重启后跑E6  不亮  有这方面经验的同学  给个思路

网友:
是经过C1后到E6,还是直接跑E6.
如果经过C1,一般就是BIOS问题了,先刷一下。

网友:
先刷一下BIOS。。。

网友:
不太好说,这个比较随机啊~~一般情况是内存的问题,可能是接触不良造成的,你清一下灰,在检查下92 93脚的电压,还有,看看cpu的导热硅是不是没有了,在检查下cpu插座和风扇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
内存换了吗

网友:
刷个BIOS吧

网友:
这个得试试  可是我不会   还得等    等师父

网友:
换内存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