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m800-M3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2-04-29):
今天接到一块K8M800主板,顾客说不开机,测试果然不上电,然后测各供电不短路,A14有待机电压,晶振有电压差,等等南桥的条件正常,测8282条件正常,根据8282G原理,它5脚收到低电平后,9脚高电平会变为低电平去拉低ATX绿线,从而完成上电过程。在这片板中,8282G的5脚被置低后,9脚仍旧不会变为低电平去拉低绿线,从而判定8282G损坏,更换之后测试上电跑码一切正常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了 这板子爱坏这个芯片  我修过一学校的好几十台都是这问题

通病??

网友:
手头也有快联系品牌机的板子,谢谢楼主提供参考

网友:
是的,8282G在七彩虹的板子上相对居多点儿。爱坏呀。

网友:
8282坑爹啊

网友(2012-05-31):
还没修到过紫板,以后注意了,谢谢楼主了

网友:
查查有没有其他短路

网友:
IO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