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25掉电重启

楼主(2012-04-29):
第一次掉电在1.05a
重启后在0.8a就掉了
而后有自动重启  在0.4a掉了
然后在0.12a就掉了
再接着又是1.05a掉了
nec大电容补了四个330的c还是不定时掉电重启啊

然后我又把原来的大nec电容去掉直接补六个330c 还是那样啊

高手指点

网友:
难道没检查别的问题吗   可能不是这电容的问题呢?

网友A:
不停在烧东西啊。。。  有可能有上管软激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停在烧东西啊。。。  有可能有上管软激穿了

软击穿   不会要一个一个换才能排除啊

网友:
各关键点对地值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