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唐朝H300S一体机主板缺个电压芯片

楼主(2012-04-29):
今天接了一个神舟唐朝H300S一体机,来的时候主板已经修过了,电源口旁边的3V   5V电压芯片被摘掉了   供电管也被摘掉了    IO也焊反了    谁能告诉我那个电压芯片是什么型号吗  在这线谢谢了

网友:
这样还值得去修吗?

网友:
你看你的IO是不是83627如果是,它的待机芯片应该是6232。参考一下吧。

网友:
具体的,你拆了主板,给主板上的型号来吧.  QXXXXX的

网友:
这种机器是被人整过了,你要修的地方多着呢

网友:
技术到位就好整,要不头发都要白很多的

网友:
IO是83627EHG         主板型号是Q530   MS   C1    一个同学的   非要修    没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