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0G开机内10分钟内准掉电,

楼主(2012-04-29):
网上查了一下,这个问题还真的不少,很多人都没有解决。希望高手贡献点力量。
掉电

网友:
是不是有大电容的 啊

网友:
是不是过热引起的啊

网友:
这个绝对是电路上的问题

网友:
但是解决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建议换个散热器试试,碰到过,最后是散热器的问题,不能压紧CPU,但又观察不到
同意楼主:
2.7
wanghong132
同意楼主:

网友:
贰修哥
同意楼主:
有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这掉电问题难搞的很,尤其是设备不全的情况下,修起来难度太大

网友A:
掉电查pg 用示波器打所有电压波形正常不
迅维oK

网友:
很难解决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散热问题,先改下风扇直转试试

网友:
这个是不是电路设计原理的问题啊?请高手来个详细分析。

网友:
这个CPU温度不是很高。没有办法解决了。

网友:
看来4楼的兄弟是修过这种机器了。

网友:
。。掉电问题 可以参考下道长的掉电分析找下思路~

网友:
掉电 真麻烦 不好整

网友:
这个是过热保护,CPU这里有个过热保护去看看,最好把风扇改长转,试试‘

网友:
散热问题多

网友:
应该是CPU过热保护,把主板拆下来,接上显示器,换个散热片试试

网友:
弱弱的问下 裸板带散热和风扇的话也会掉么?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裸板加散热片也掉电,掉到无待机电压,重新插拔又可以开机,反复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