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V47UF电容引起的开机瞬间白屏然后无显

楼主(2012-04-29):
一台HKC显示器。故障现象是开机瞬间白屏然后就无显示了。查电源板12V 5V输出都有,测量灯管也正常。换通用高压板开机故障依旧,那么问题就在驱动板或者显示屏本身了。继续查驱动板电压 输出3.3V 等电压是否输出,当查到给屏供电的VCC时,发现竟然电压为0断电后,沿屏供电线路反向查找,线路接到一个芝麻管上,线路中间有一个滤波的电容16V 47UF再通电测量芝麻管的开启和输入脚都有电压,但是没有输出。那么就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芝麻管坏,一种可能是电容问题,本着先易后难的想法,把电容干了,然后再通电5V电压有了。问题圆满解决。

网友:
HKC爱坏驱动板。但换电容修好我没有遇到过。下次可以借鉴试试。

网友:
这个好正常呢   你应该先看电容坏没有啊  在看其他的呢

网友:
呵呵,谢谢分享,这一块还不太了解,学习了

网友:
电容表面一点损坏也没有。如果说通过肉眼能看出来的话,我也不会发贴了。

网友:
精辟 支持原创

网友:
对驱动板不怎么了解,基本不换驱动板电容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真是要修好再凉快一下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电容器导致屏供电丢失的概率很小,一般是那个P沟道芝麻管的问题。该管内部不良时,加热可使其暂时恢复功用。
更换16v47uf可间接加热芝麻管

网友:
感谢大家的关注,目前该机器使用正常,那个小电容我给下了就没换新的。现在位置是空在那里的

网友:
楼主 功底深厚  支持!

网友:
收钱先回来再修

网友:
我修过一台就是电源短路造成白屏,仔细看有淡淡的显示。换了电容就好了。

网友:
一般白屏,就先查驱动板电压,然后换通用驱动板测试,得出结论

网友:
暴电容就干,其他问题再说!

网友:
这么巧啊,我刚修一个一样毛病的,不过是ao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