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纠结的神州承龙U450维修

楼主(2012-04-29):
接商家一台神州承龙U450机器,说是客人拿来装系统,还没G完就断电,然后在也不触发了.通电大短,
换了显卡核心供电的上下两只MOS管,OK.商家拿回去自己装机,说有线网卡认不到,于是又拿回来,当
客人面试机,还没进到系统就花屏,拆机发现散热片和显卡核心根本就没接触到,于是直接加焊显卡.
加焊完后在开机,现在出了新的问题.
有时开10次,有两次能亮机,有时开10次,3次能亮,有时能亮4次,有时一次都不亮,反正没的规律.亮了
过后一切都正常.不上内存电流-.02-0.56-0.98.上内存能亮机的电流0.02-0.56-0.98-1,15-1,07-1.23-1.3
就亮机.不亮机的时候,0.02-0.56-0.98-1,13-1.05-1.1不动.打内存数据线和地址线的波形,能亮机的时候,
波形变化两到三次然后一直维持哪个波形不变就亮机器了,不亮机的时候波形也有两到三次的变化,然后
就突然没的波形了.
换过CPU,内存,EC,内存的时钟IC RTM683.刷过BIOS,打过电压全都OK.重新植株做过县卡,打过内存到被
桥的数据和地址线组织全都OK,也打了被桥到显卡的PCIE总线组织也是OK的,拆了声卡,网卡
PCI卡,USB供电IC现在还是一样故障本来想重做NB SIS 672,但一加热那板就望上凸起,只好放弃.现在真是
一点思路都没了,求高手指点哈,
本来想换ATI显卡但一来手上没货,二来他能亮机的时候什么正常从这点来看的话显卡被桥或者难侨有问题
的几率还是很小的.
求指点,求思路
补充一点补焊过板上全部的晶体和协震电容.也试过用风枪在板上局部加热在开机,故障没一点变化,开机也摸
不到那里有明显烫手的地方
另这个板和海尔C600主板是一样的

补充内容 (2012-5-2 17:45):
今天已经换了全新的显卡了,故障没一点变化,是和没换显卡前一模一样

网友:
我也在学习思路当中,楼主机器要是修不好那你不是会很惨吗?会不会是内存插槽虚焊,我听我师父说过

网友(点评):
绝对不是,已经补旱过了

网友:
我觉得楼主把问题复杂化了,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你刚开始就判定是显卡的问题,看电流也是它的问题,问题由它开始就应该围绕它来解决,我建议你直接换新显卡试试

网友(点评):
但他能电亮的时候又全部都正常的,包括游戏,上网,看电影那些都正常

网友:
内存是个坏的

网友(点评):
内存已经换过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显卡不良的可能性比较大,或许换个新显卡试试?

网友:
直接换显卡吧

网友:
看你写的,就是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今天发的新显卡到了,换上去还是一模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