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LD2-X无复位——主板维修经验

楼主(2012-04-30):
华硕P5LD2-X无复位——主板维修经验
这板子是小弟我今天中午出去吃饭回来时在路边花了20元跟一大妈买的,板子很新很新,就像刚拆出的一样,想拼一拼人品看是不是好板子。板子型号为华硕P5LD2-X,945PL芯片组。回到店里打了下3.3VSB,5VSB12V,3.3V等无短路,上电测试发现复位灯常亮,手摸CPU凉凉的,测VCORE为0V,测内存供电0.4,不正常,应该是1.8V才对。测内存供电管子S极,G极都只是0.4V,跑线发现内存供电管子是由型号为APW7120的8脚IC控制的,找图纸,测VCC,BOOT都正常为12V,UGATE为0.4,不管了,找料板发现没有这IC,在论坛上搜到可以用RT9214代换,于是找了很久终于在一块报废的945上找了个9214,换上去后触发,手摸到CPU快速发烫,查内存槽52脚1.8V,上U跑EB,上内存一路点亮显示器·

写得不好还望各位师傅多多指教。

网友:
这个是通病的!!
我狂晕,我刚准备发这个的,原来的是7120,可以用9214代换的!!!

网友:
楼主给你赚到了,那么新的板,20块,我收同行的也要那么多了,不错,我最近修打雷打坏的板都没有修好,郁闷呀

网友:
打雷打坏的板的主板没什么好修的,拆网卡,io, 不行就桥挂。

网友:
学习了,新手正在学习修主板中

网友:
二十元买不到吧,他们收费板的,现在不也要二十一片吗?

是吗???

网友:
呵呵挺好的,比我好多了!

网友A:
谢谢我是刚来的老师的加分。老师您是哪里的呢?看了您收花姑娘显卡那帖子真是太牛了。小弟这里地方落后,同行收坏板一率才10元。我跟那大妈也磨破了嘴皮子

网友:
不错很值啊,没坏太多东西

网友:
楼主 我很看好你 !! 加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是刚来的老师的加分。老师您是哪里的呢?看了您收花姑娘显卡那帖子真是太牛了。小弟这里地方落后, ...

我人在福建泉州现在,不是吧你们那边收一块费板才十元,那你卖我吧,我收你十五,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人在福建泉州现在,不是吧你们那边收一块费板才十元,那你卖我吧,我收你十五,哈哈

呵呵,老师,小弟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AM2假负载和940假负载是一样的吗?还是这两种有区别的?小弟我知道AM2是940针,这困扰我很久了。

网友:
我一块这板也是这问题,换9214 还是不跑马

网友C:
我收了个ONDA N78的集显的呀~!,15元收了,雷P了拆了网卡了就能通电了,哈哈明天找个网卡加上,更新下BIOS出了120元别人抢着要呀~!华硕上的主板一般都是人为的插内存烧的7120 或者是风扇被灰堵住了,散热不好了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收了个ONDA N78的集显的呀~!,15元收了,雷P了拆了网卡了就能通电了,哈哈明天找个网卡加上 ...

你更赚啊!!!对了,帮忙看下小弟这些板子卖给客户卖个什么价好???
杂牌845不带网卡
华硕845全集成
联想845不集显
V星品牌机代工板:MS-7301  VIAPT890北桥,775不集显 小板
还有我这帖子的这块华硕945独显

网友:
兄弟,我的一块P5G-MX 也是这样啊,但换上RT9214 上去还是一样,不跑码

网友:
这种情况很常见,内存供电控制IC出问题就是这样,比如常见的RT9202,RT9214,RT8105,AWP7120等等,如果内存供电没有出来,而MOS管又确定是好的,那就要看看有没有这种控制IC了!内存电压没出来,南桥电压也没有,南桥电压没有北桥也没有的,北桥没有CPU也就没有电压。所以有的时候我修板,遇到CPU没有供电出来,除了考虑电源管理IC,也会考虑内存附近的控制IC。纯属个人看法,分享一下意见。。。

网友:
楼主经验不错,顶一下。

网友D:
这么老的板子,修好了可能也没有什么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老的板子,修好了可能也没有什么用吧

修板都是修这样的板子啦,新的有保修了哪用我们啊

网友:
我买了带灯AM2的,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用,各位师兄指点一下啊!先谢谢了!

网友:
楼主,给你赚到了,不过一般时候每复位的话CPU一般不会有温度的。应为CPU都每跑过,所以一般不会烫的,不过还是要顶一下的,呵呵

网友E:
20块买回来,值啊,修一下可以卖到100百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20块买回来,值啊,修一下可以卖到100百多

不集显的945能卖100多啊?我还以为80就卖了,你那的845卖给客户多少米啊?

网友:
华硕板最喜欢坏这小东西哦,不过前两天我见到一个华硕AM2的板好像是770的,客户送到开机复位灯不间断的闪,路了半个小时的线路看不出哪坏,试来试去就是不跑码,清了COMS也是一样,后来不小心把电池弄掉开机跑码了,我晕了,量电池也有电,什么原因也懒去查了直接交客人,说了修好收40客户给钱也走人了,想不明白,但也习惯了都修了这么多看电脑电路都不想去研究为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老的板子,修好了可能也没有什么用吧

去年我和这个一样的板子卖了二百多,楼主赚了十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