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N68-S UCC缺色

楼主(2012-04-30):
   华擎N68-S UCC 只显示蓝色,跑线到桥!重值故障依旧,更换桥修复!

网友:
...楼主想说明说明?集成显卡是由北桥控制的吗?

网友:
楼主说明啥问题哦

网友:
楼主是说明北桥坏了而不是虚焊  是吗?????????????

应该是吧!

网友:
我有个华硕的主板也是这种问题,难道 也是桥的问题,,,也就是说集成显卡都是桥的问题吗,,,但我打阻值都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