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行触发可以正常进入系统

楼主(2012-04-30):
强行触发可以正常进入系统,可不可以把电源的14脚与13脚接到开关上,这样使用

网友:
开机电路跑不出来吗?你这样强上电,一是要自锁开关,二是关机关不了,三长期这样开关机硬盘易坏

所言极是

网友:
可以,只要顾客愿意。

网友:
这个恐怕迟早还是要出问题的,修南桥或者IO试试的

网友:
按开机时序查一下,看是哪的问题换了吧,给客户多报点。

网友:
哈哈,是可以的,不过还会坏

网友:
那样搞就像2楼所说 麻烦会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