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蛋疼机了,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4-30):
杂牌15寸液晶,花屏,屏号:LTA150B850F
原驱动板用的是2023L,驱动板已换过了,屏线换过,故障一样,现怀疑是屏电路故障,重点该查哪里?

输入信号时就会变成这样:此时驱动板菜单也是花的。

不给信号时,正中间的菜单显示是正常的:

补充编辑:

我想,我终于找到原因了,液晶主芯片的故障,,,当把液晶供电加到7V以上时故障基本消失(标准为5V),加到7.4V时故障完全消失,主芯片AB850113发烫,整个液晶电流达到0.7A,但故障完全消失了。经测量主芯片有几脚是直接加到LCDVDD电压上的,古怪的设计。

发芯片等待中。。。

补充内容 (2012-5-6 17:40):
换个AB850113,故障还是一样的,似乎是排线上那些屏IC造成的了,放弃,不修了。

网友:
换屏吧,屏坏了没办法修啊

同意楼主: 4.7 反对楼主: 5.0

网友:
是谁说的,屏坏了不能修,只不过修得好少一点罢了。

网友:
换屏,还不如买个二手的显示器,现在不贵的,换个屏也要这个价了

网友:
肯定是屏的问题啊,换什么都没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逻辑版上的屏线和屏接触不良导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逻辑版上的屏线和屏接触不良导致的。

反复测量过,并且更换过相同的屏线,故障一样。

网友C:
左边有问题啊,你没看到中间显示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左边有问题啊,你没看到中间显示正常吗

照片拍的时候没拍好,某些信号会全屏花掉。

网友:
还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
测试各个供电呀   屏因改没问题   肯定哪个电压 拉低了 或者偏高

网友:
奇怪,怎么会是高压板问题呢

网友:
确实耐人寻味,没碰到过高压板引起这故障的

网友:
高压引起导致这样的情况, 我也遇到过

网友:
拿到此类故障,先用喜欢的看下确定问题点~!

网友: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我认为是屏的问题 这样恐怕用不住啊。高压板点别的灯管试试应该没问题也。

网友:
真没见过这样的。有点像是屏电路板不堪负载。没有信号时负载轻,菜单得以显示。有信号时负载重,就不行了。当然,以上只是猜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复测量过,并且更换过相同的屏线,故障一样。

不是说驱动板与屏的线,是指逻辑板和液晶基板的那排软件。。。

网友:
电源检查了吗?

网友:
这个钱估计是不好收了

网友:
一台15的才多少钱呀,没有维修价值,不过搅清楚是什么问题也有价值

网友:
我怕怕清华紫光一类的贴牌,到处接触不良,仔细点搞,屏好像是只有5V的吧~!不要加高了烧主芯片呀~!看啊看你屏里面的还有保险、三极管的呀~!今天修个DELL22的就是白屏,保险烧了。

网友:
驱动板换过试没!

网友:
高压引起导致

网友:
电压稳定不

网友:
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
这成本高了吧

网友:
louzhu,修好了上个答案好不。个人期待中

网友:
屏上面的问题,不一定好修

网友:
等待结果出来

网友:
没遇到这样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换主芯片要小心 一前换过 但是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