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30):
求M95显示器的
。电源IC是LD7575PS。谢谢各位
显示器

网友:
是什么问题嘛 !图纸很难找的

网友:
液晶的图纸可遇不可求的,你可以找一下芯片的IC图看一下
迅维oK

网友:
图纸不太好找,,找相关IC的资料吧,,

网友:
板上的两个电阻坏掉了。。又看不到上面的阻值因电阻上面的标签已给烧掉了R144 R145这两个电阻坏了。。。

网友:
ACER AL1717-LD7575-OZ9938.pdf
7575的开关电源,你参考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