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50目前收集最全的bios

楼主(2012-04-30):
联想B450独显

网友:
可以下载下来试试哦

网友:
其中集显兼独显那个bios 是我托朋友去联想售后要的 我给他的sn号 我的板号是 09244-1  LA14 DIS MB    bios上的贴是LA14  但是刷上还是不行 可能不是bios的问题 还是不触发 无3.3v5v 电流0.01  不加bios 或刷别的bios版本 稳压电流是0  但坛子里的朋友故障和我的一样 有刷bios刷好的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IMG格式的bios,可不可以直接刷,不能刷该怎么分,谁刷成功了,告知一声。不要问我以上bios的具体板号,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标注了是LV14 还是LA14 的  我也没验证过,但肯定都是B450的,刷不好别拍砖

网友:
好东西啊,收藏了以后多点这样的好东西就好了哦

网友(2014-07-23):
很好,谢谢,收藏以后备用

网友(2018-02-11):
已将该虚拟机配置为使用 64 位客户机操作系统。但是,无法执行 64 位操作。

此主机支持 Intel VT-x,但 Intel VT-x 处于禁用状态。

如果已在 BIOS/固件设置中禁用 Intel VT-x,或主机自更改此设置后从未重新启动,则 Intel VT-x 可能被禁用。

(1) 确认 BIOS/固件设置中启用了 Intel VT-x 并禁用了“可信执行”。

(2) 如果这两项 BIOS/固件设置有一项已更改,请重新启动主机。

(3) 如果您在安装 VMware Workstation 之后从未重新启动主机,请重新启动。

(4) 将主机的 BIOS/固件更新至最新版本。

网友:
不错 。。收藏别用了  谢谢诶

网友(2025-02-06):
AM4B450 MW/V2.0  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