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卡83 81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2-04-30):
主板故障:能加电,但点不亮。

板子上有两个内存插槽,DDR2的。内存插到其中一个插槽主板能加电,但点不亮,诊断卡显示83 81

内存插到令一个插槽,主板加电后不断重启

内存VTT电压测量时1.94V

请教下这个故障该从哪里查起?

网友:
内存供电好像不对。

网友:
1.94v电压是正常。更换内存,把插槽清理干净后再试(可以用洗板水清洗插槽),如还不行,刷BIOS,再不北桥就挂了

网友:
内存是好的。没问题,换了别的内存还是一样

网友:
期待正确答复,怀疑是北桥通信问题!

网友:
先查SMBDATA#、SMBCLK#、SMBALERT#等是否正常。。。。

网友:
我的也差不多啊
      跑68   电压都有  就是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