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内存做硬盘

楼主(2012-04-30):
小弟初来乍到,关于用内存做硬盘使用的方式,想请教一下,有没有一种硬件能够插上内存然后保持一段时间的通电做为存储器或下载器,用以减少硬盘本身的损耗呢?
硬盘

网友:
就用那个4G识别不到以后,划出来变虚拟硬盘用来下载哇~1

网友:
就是用软件将内存虚拟成硬盘,下载后,再从虚拟硬盘复制到真正的硬盘,下载操作期间不能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