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10----开机屏幕SAMSUNG一亮一暗的闪---风扇不转

楼主(2012-04-30):
机型:古董三星P10
事发经过:我把一个USB接口的移动硬盘接到P10的USB接口想拷贝点文件到移动硬盘,插上硬盘前电脑可以正常使用的(开关机上网等),不过插上移动硬盘后机器就卡了,没反应了,于是我就重新启动。
结果:无法开机了开机时停留在"SAMSUNG <F2>  <F12>"界面,而且三星那个英文等文字都一亮一暗的闪动,DVD有检测动作,CPU风扇不转动,之后报警再之后自动关机了(闻到有很少的焦糊味)!
我拆下主板----发现一个Q12的三极管直接烧焦---已经看不到型号了
请教----究竟是什么地方坏了???为什么会这样???Q12是管什么的呢,什么型号???换掉Q12就可以了吗?
请熟悉三星主板的朋友指导一下---跪谢大家了

网友:
机器主板上图,我这有大量好板和料板

网友:
在图片中指出Q12的位置

网友:
还是等我下午或今晚回去拍个清晰图,我还上班呢!!!彩云--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是不是电源拖不起移动硬盘烧了Q12?????               昨晚我发现Q12和Q2好像是一样的!

网友A:
出现这种情况比较难说,给你图片型号,自己修修看啰,Q2和Q12型号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现这种情况比较难说,给你图片型号,自己修修看啰,Q2和Q12型号一样!

N7SSC----是的!我也想知道原因--因为我还怕有其他的零件损坏呢!!!!放假了!!嘻嘻!!等我试一下吧!!!到时候有问题或修好也来和大家分享研究!!!!!谢谢大哥

网友:
彩云大哥怎么我的P10主板上的Q2型号是n7spf-------------
------------哪里可以买到--我今天在电脑城也找不到阿

网友:
惨啦刚才测量一下-连备用的主板电池也没有电了!
又发现原来Q2  Q7  Q9  Q12 全部都是N7SPF --供大家参考
--另外那个有呢这个晶体管呢??????
或不要的这个主板尸体呢?????

网友:
N7SS和N7SPF都是一样的,前者是韩版后者是出口版,估计你维修要找料板

网友B:
找块旧板再替换最好,或者上网找材料哦!

网友(2012-06-19):
引用 网友B:
找块旧板再替换最好,或者上网找材料哦!

没找到零件!板也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