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vd2-MX SE主板无复位 维修

楼主(2012-04-30):
该板能正常触发上电,诊断卡不跑码,复位灯常亮!
主角:p5vd2-MX SE 规格
主芯片组:VIA P4M890 CPU插槽:LGA 775 CPU类型:Pentium D/奔腾 4/Celeron/Core 2 Duo 内存类型:DDR2 芯片厂商:VIA 芯片组描述:采用VIA P4M890/VIA VT8237A芯片组 CPU平台:Intel
根据整板无复位检修思路:
  无复位----诊断卡灯常亮
A:供电:*VSB、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
B:时钟:VCC3VTTPWRGD#14.318MHZ
C:复位:PWROK、VRMPWRGD、PLTRST#FPRST#

应该先查供电,
测IO的75脚rsmrst#,待机时3.3v 触发后始终为3.3v 无跳变,若主板系统供电正常,应该会有高低高的跳变。进一步说明供电不正常。可该板没有,表示很蛋疼。。。。。到底哪个供电不正常呢

经进一步严格检测,发现 总线供电、cpu供电 均不正常。总线供电不正常,cpu供电,cpuvcore没有,表示可以理解的。。。
追查到PQ14,产生1.5v的场管,其电路连接情况如下:

测其s极电压只有0.4v表示很不正常,d极有1.7v左右正常,g极的驱动电压1.5GATE也是正常的,问题已经很明显,哈哈。。。
幕后元凶:PQ14 9t15GH,果断拆之换之。

修复后:

新手新贴,敬请指正,加分。。。。。。。。。。。。

这个管子变色了,本来不坏也要换!

网友:
楼主很厉害

网友:
加分鼓励

网友:
初学者分析的比较精准,有前途,还献出点位图,值得一赞。

网友A:
这个还不会用啊,需要再学习。。

网友B:
楼主还有点位图 不错修的也很顺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有点位图 不错修的也很顺利

点位图 也是好不容易找到的!所以发上给有需要的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不会用啊,需要再学习。。

我也不大会查点位图,我是菜鸟,百度了下总算,有那么一点会了!

网友:
点位图下了用什么软件打开。

网友:
我呀是新手学习了  谢谢楼主

网友C:
IO 的75脚没有跳变,始终为高电平,主板应该会不开机吧!额是新手,前来请教!

网友:
打错了,“是不通电”!呵呵!

网友D:
怀疑这个机子不是你修的。

网友E:
有点不明白 没复位为什么会先查RSMRST# 这个而且听你描述是不正常的.那为什么不继续查这个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点不明白 没复位为什么会先查RSMRST# 这个而且听你描述是不正常的.那为什么不继续查这个呢!

当时测了下RSMRST#对地阻值,没有开路、短路。由于是连接到桥感觉查起来比较费力!这种情况下rsmrst#不正常,我理解为肯定 哪里供电不正常!所以检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怀疑这个机子不是你修的。

不用怀疑 机器 确实是本人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IO 的75脚没有跳变,始终为高电平,主板应该会不开机吧!额是新手,前来请教!

这个问题我也很纠结,回头找了块好板又重新测试了多边确实无跳变!我想这里应该是有跳变的!只是我用的指针表测不出来!!误导大伙了表示很不好意思!向大伙说声SORRY

网友:
rsmrst# 是触发的条件, 你这个板子到底是没触发,还是触发了,没复位? 怎么看你的帖子说是没复位,干rsmrst#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F:
当时测了下RSMRST#对地阻值,没有开路、短路。由于是连接到桥感觉查起来比较费力!这种情况下rsmrst#不正 ...

RSMRST#好像是用来复位南桥ACPI的,高电平是正常的,如果是低电平的话就不会上电,一直处于复位,所以你这个思路个人感觉有严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