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原理。彻底解释清楚。

楼主(2012-04-30):
==================================问题==================================
原帖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26130-1-1.html

该会员问题是:为什么这个二极管的1脚会出来2.5v电压。是本身接上这个二极管就成2.5v了吗?

=================================回答=================================
因为看到回复说法不一,众说纷纭。很多人回答的是错的。可能会误导刚入门的新手。
所以我感觉需要发帖专门解释一下稳压二极管的工作原理。

废话不说,看图。
1.这是稳压二极管工作图,它跟普通二极管正好相反,工作在第三象限,即反相区。
即反向电压到达软击穿电压时,它开始导通。
如楼主所发的那张图,我们假设这个管子反向击穿为负2.5伏特。
从图上可以看到,到达-2.5伏特时,电压是一条稍微倾斜的直线,可以认为就是虚线所画的-2.5伏特。
此时电流可以无限的增大。任凭电流如何增加,电压基本保持2.5伏特不变。这就是稳压二极管的神奇之处!
在此补充说明一点:世界上没有100%的精确的东西,咱们所说的稳压管的稳压,也只是大概维持在2.50伏特左右,比如在2.50145--2.50999之间变动,但是咱们所用的万用表是不太精确的,比如只能测到小数点后两位,所以测出来都是2.50伏特。
包括各种芯片,供电电压,其实都是可以稍微波动的。跟人的心跳一样,可以50-80跳每分,都正常。
2.再说一下稳压二极管上面的那个电阻,起啥作用?我看到前面几个人说,是这颗电阻保证了电压稳定在2.5伏,大错特错!
这颗电阻在此主要是限流,分压没啥意义.这颗电阻为1K欧姆,它能分2.5伏特,是因为凑巧了。
因为上面的5v减去稳压二极管的2.5v,剩下的是加在电阻上的2.5v。
如果上面的电压为6v,这颗电阻上得到的电压为6v-2.5v=3.5v。
它起的作用主要是限流,防止通过稳压二极管的电流过大,导致稳压二极管过热烧毁。
如果把这颗电阻增加到2K欧姆,1脚输出的照样为2.5伏特。这个管子的过流能力如果很强的话,我可以这么说,没有这颗电阻,5伏特直接加上去,出来的照样是2.5伏特。或者假设电压不是5V,而是2.9伏,可以直接加上去,根本不需要限流电阻,出来照样是2.5伏特!那有人可能要问了,5v-2.5v=2.5v,2.9v-2.5v=0.4v,2.5伏特或者0.4伏特这个压降跑哪里去了?,正确答案是:降在导线上啦!呼呼2.5v的压降落在导线上,什么后果,板子印制线必然烧大窟窿。所以才加了限流电阻!
3.至于稳压二极管,为什么可以稳定在2.5伏,这是制造工艺决定的。不同的制造工艺,材料,可以使稳压二极管稳定在不同的电压值上面。
希望这次我是把这个问题一次性的彻底讲清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图中的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是多少?

稳压值随稳压二极管的种类和用途不同而不同,有1.5V.2.5V,3V.3.5V.4V.4.5V.5V.5.5V.6V的等等的稳定值.这个元件就记住关键一点就是反向击穿电压做稳压值,这个"反射击穿"是可逆的,但过高的电压就把它真正的击穿了,就不可逆了.这时稳压二极管就坏了,

网友:
谢谢提醒。错误之处已经更正。
关于基本元件,电阻,电容,电感,3极管2极管,mos管。相关资料正在整理中。以后会逐步发帖详细解释。让新手们彻底搞懂这几个元件。

网友(2012-06-29):
有营养好

网友(2012-04-30):
楼主精彩的讲解了稳压二极管的原理及作用,很给力,但图标错了,横轴为 V,纵轴

网友:
为I,对吧

网友:
谢谢荷尖上的蜻蜓提醒。已经更正图片错误标示。

网友B:
楼主,图中的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是多少?

网友:
不可能加载在导线上的,一定是加到电路上其他地方去了,不过限流电阻确实需要

网友:
讲的完全在理,跟书上学到的是一样地,功底扎实啊

网友:
俩篇贴都仔细看过  不过我觉得这才是正解。。。

网友:
貌似跟三端稳压器一样的原理

网友:
虽然我懂稳压二极管的雪崩原理,但让我说就说不了这么清晰

网友:
测电压的话,直接测稳压二极管的有箭头的那端,应该是2.5v吧,是不是。

网友:
非常不错楼主不打算写下三极管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为图文并茂的讲解

哎  中维的??
加我qq398200383

网友:
你虽然讲解了稳压二极管原理,但是你的图是个三端稳压模块.....不是你说的简单的稳压二极管那样的...

网友:
R9000电阻还是限流的,一个电阻怎么分压呀

网友:
了解了,就是楼主的画工不是很强。但还是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稳压值随稳压二极管的种类和用途不同而不同,有1.5V.2.5V,3V.3.5V.4V.4.5V.5V.5.5V.6V的等等的稳定值.这个 ...

呵呵!明白!

网友:
现在看了稳压二级管原理,明白了许多,楼主能不能在来个三极管的?

网友(2012-06-12):
补充一下
用示波器看输出的时候,会看到很小的波动一般精度的电源足够了,但是高精电源就不给力,楼主也提到了。
另外5V附近的性能最好,受温度影响不大。

网友:
没看懂 再学习学习吧

网友D:
讲得清楚

网友:
当输入的电源电压比击穿电压高时,稳压管击穿,电阻变小,电源内阻分压变大,稳压管两端电压稳定在击穿电压。

网友:
人气旺啊,再点把火

网友:
貌似没有看懂唉

网友E:
找几本书看下,好好研究

网友(2015-01-01):
楼主讲的很好, 看了几篇才看懂

网友:
比我买的书有用多了,以后多看看。

网友:
楼主讲解得很清楚啊,让我这小白也茅塞顿开,谢谢了

网友:
楼主写的不错,很好的学习了下2二极管知识。

网友D:
别沉了,顶起

网友(2015-01-31):
它的反向击穿电压可以理解为一个水坝,当高过这个水坝的水位水就从坝顶流走了。

网友:
现在看了稳压二级管原理,明白了!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的讲解

网友:
又学习了一次,呵呵

网友:
努力学习,不错的东西!!!

网友(2015-03-05):
实地菜鸟,学习了!

网友:
解释的灰常清楚

网友:
这个了解一下还是不错的

网友:
非懂是懂,,过来学习

网友:
彻底的学习了

网友(2015-04-05):
支持,不错,写的很详细

网友:
重新温故了二极管知识,谢了,楼主

网友(2015-05-12):
   稳压二极管是怎么稳压的 直接就能稳定两端2.5V 不变 直接就是5v-2.5v得到 分压电阻上的分走2.5V ?  不是的 要了解一个东西的 工作原理首先呀分析他的工作过程    稳压二极管之所以稳压2.5V 是 设计的反向击穿电压是2.5V  反向电压高于2.5V 产生电流 电流流过电阻分走多余电压 得到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      过程就是当电压上升(二极管和电阻串联 电流相等)  电流增大  电阻分压增大 二极管两端电压不变  电压下降 电流减小 电阻分压减小  二极管两端电压不变  同理 一个普通硅管 串一个电阻 都可以当做一个0.7V 的稳压二极管用  稳压二极管没你想得那么高级       你说如果一个二极管如果承受电流很大 可以直接不要电阻直接加电  这是因为电源也是有内阻的

网友:
除了标称稳压值以外,稳压二极管还有几个重要参数,动态电阻、最大耗散功率、稳定稳定性等等。这些参数决定了——当流过稳压管的电流增大时,稳压管两端的电压不可能保持不变而是有所增加,同时电流过大时会使发热厉害,当超过最大耗散功率(或最大结温)时烧毁的几率大增……
对于楼主所说的极端情况,通常首先被烧掉的是倒霉的稳压二极管,假如它被不幸烧成短路才有可能将较细的铜箔烧坏。

网友:
又仔细看了一遍,有收获。

网友:
稳压二极管基本原理是这样的:反向击穿电压时,较大的电流变化,但是电压基本不变,变化的电压哪儿去了,在串联的那个电阻上去了,保证了稳压二极管两端的电压恒定不变,所以基本电路就是一个电阻串联一个稳压二极管,输出电压从稳压二极管两端取出。

网友:
楼主高手!学习了!终于懂了二极管的作用!

网友:
很精彩,很正確。給個贊。

网友:
很多人,就卡在這,後面的MOS管,三極管等,理讑相關東西欠缺,干起事來,很是不順手。

网友:
很感謝,這位兄弟的帖子,

网友:
比原文還透彻。

网友:
教科书般的讲解,非常好

网友:
精彩的讲解

网友(2015-06-22):
道理很明白

网友(2015-07-26):
讲的很到位!感谢楼主!

网友:
进来了解了解 方法

网友:
感觉你说的不是很对 个人见解 我是小小白 错在哪里我也不清楚 求大神指点

网友:
讲的很透彻。明白了

网友:
不听不知道啊,谢谢撸主!!!!

网友:
涨见识了,谢谢

网友:
要的就是彻底弄明白

网友(2015-09-06):
看不懂怎么办? 有没有高手收徒弟的 ,给我教教怎么测量认识这些电子元件 以及功能作用 有的话可Q我 598771849
本人诚心学习希望哪位大师教教

网友:
请问楼主稳压管如何判别好坏,还有如何识别稳压管型号

网友:
楼主讲解了稳压二极管的原理及作用,很感谢!

网友(2015-10-16):
赞一个,大爱楼主

网友:
还是有点不懂

网友(2015-11-16):
是不是到GND了。?

网友:
受教了,讲的很到位啊

网友(2015-12-30):
才开始 学 求指教 多发点 想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