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0 2100:HDD0 (Hard disk drive) initialization error

楼主(2012-04-30):
IBM
T400 出现这种情况,2100:HDD0 (Hard disk drive) initialization error
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点评):
硬盘检测了吗有坏道吗?bios里有个halt 中有all error吧关了好像行 ,记不清了

网友:
换个硬盘测试

网友A:
是HDD0,不是0磁道,是第一块HDD

网友:
这个应该是硬盘坏了。

网友:
硬盘报错
换硬盘一般硬盘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HDD0,不是0磁道,是第一块HDD

怎么解决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