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台式机主板料板都要备哪些?

楼主(2012-04-30):
刚修过一块主板,IO坏了,手上没有上淘宝买。现在一时收不到旧电脑和烂电脑,想淘宝一些料板备用,请问是否各种接口的都要备一些?如socket 754 LGA775 等等?

网友:
那是肯定要的第样都有点那你就可以省很多钱

网友A:
修台板的话,备料板不如买芯片来的实在,当然了,料板成本可能会低一些。如果是刚开始做买料板不如进些全新芯片,做时间长了,料板自然有了

网友:
做时间长了,料板自然有了 。

网友:
但是芯片的话不知备哪些好?比如前几天修的一块板,IO是Fintek F71882FG,以前都没见过。上淘宝买了块全新的,25块一颗,好贵

网友:
我也在想着哪里去收料板呢。

网友:
收吧15-30一个

网友:
同问,也很纠结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台板的话,备料板不如买芯片来的实在,当然了,料板成本可能会低一些。如果是刚开始做买料板不如进些全新 ...

象电容之类可以去电子市场买,我主机块主板十几个电容鼓包都是去电子市场买电容回来换的,但是那些贴片元件除了拆件恐怕没有其他方法,淘宝也有卖,但是规格什么的比较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