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维修求助

楼主(2012-04-30):
显示器维修求助:
19寸液晶显示器,开机白屏,撤开发现主板供屏电压的三极管烧了,由于找不到这种料,就用通用的板来改装,改了装上还是白屏,又撤屏修,发现保险管烧了,后节短路量出电容短路,随便换了一个电容,和保险管,开机显示了,可是屏图像是偏的。如图E:/2

网友:
用原来驱动板点。把屏供电三极管5V输入端与输出端用导线跨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