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优雅,小改无背光一例。。。。

楼主(2012-04-30):
神州优雅,小修一例。。。。 机子拿发来,,,发现没背光,,好一步一步排除。。点灯测试没事!! 下一步测试高压条,,发现有19v 3.3 1.6v   接上屏,,发现19v拉底到0v。。。反复测试灯管没事。接另外一个屏也不行!!难不成高压条会拉底。。立马改通用高压。。发现,,还是一样,,哟,,怪了。。10分钟过去了。。。想了一下会拉底19v供电,,,干脆从主板拉一根19v过来。。测试,,没问题。。哈,,就这样,,将就用吧。。只是想不明白,,为啥19v会被 底到2.2v..。。各位说说!!!!

网友:
主板拉19v到高压条 之间有接触电阻了 要不补焊下 可能就好了

网友:
也可能是主板屏接口的主供电滤波电容不良导致的 电感虚焊 带不起来负载

网友:
高压供电的转换管可能不良...

网友:
楼主一定是要下载分,所以特发此帖!

网友:
同意3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