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1掉电,急~~~

楼主(2012-04-30):
ACER4741G  进系统掉电,,有时能正常玩一会儿,但是十分钟后会自动关机,不是直接黑屏,电脑还能显示,正在关机,,,不过不正常,只有二秒的样子,然后直接就掉了。。。再开机,又这样。。从哪下手啊,打算搞CPU供电的,没示波器,测不出来,准备直接换CPU电容。。还是先来看看各位的意见先。。。

看这个贴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5462-1-1.html  他说重做SB好的,,I3的好像是单桥的吧,没有南北之分了。。

网友:
CPU过热保护吧,你看看CPU

网友:
CPU风扇正常不

网友(点评):
i不是散热问题。。。是就不在这问了

网友:
先换个CPU试试呗

网友(点评):
I3的,换了一个样

网友:
没高手来啊,

网友:
既然能显示正在关机,你看看是不是开关漏电啊

网友:
如果PWRBTN漏电4秒 就是强行关机的效果了

网友(点评):
这样不会显示正在关机的,不信你试试,都直接黑的

网友:
按楼上的查下吧,~也许真的是漏电,

网友(点评):
开机之后就把开关板拿掉,也一个样

网友:
六七楼的,讲得很对,开关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ACER机子真麻烦都是掉电的问题,都很难修。

网友:
显卡过热虚焊了

不是散热问题

网友:
学习中......

禁止灌水

卡罢死机 -1 严禁灌水

网友:
显示正在关机不是开关键的问题吧,要是我,我会先重装次系统,再换个南桥,然后EC,最后刷BIOS,要是还不好,哪我也没办法啦

网友:
同意,也这样怀疑,专门在好的电脑上按下开关不动,都是直接黑的,没有显示正在关机。系统换三个不同版本了,南桥有EC没换,BIOS刷过。。。。。再说一扁,I3机没有南北桥之分了,怎么低级啊。。。。。你们都没注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