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屏死机上

楼主(2012-04-30):
死机使令操作者颇为烦恼的事情,常常使劳动成果付之东流。死机使的表现多为蓝屏,无法启动系统,画面“定格”吴反映,鼠标、键盘无法输入,软件运行非正常中断等。近管造成死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其原因永远也离不了硬件与软件两方面。本来运行的好好的机器现在频频的摆出一张蓝面孔,让人不爽。这就介绍一下引发蓝屏死机的一些常见原因及解决方法。
一、有硬件引起的死机故障
1.电脑过热损耗:显示器、电源和CPU在工作中发热量非常大,因此保持良好的通风状况非常重要,如果显示器过热将会导致色彩、图像失真甚至缩短显示器寿命。工作时间太长也会导致电源或显示器散热不畅而造成电脑死机,不妨给CPU价个高性能的散热器。
2.移动不当:在电脑移动过程中受到很大的振动常常会使机器内部器件松动,从而导致接触不良引起电脑死机。所以移动电脑时应当避免震动。
3.灰尘撒手:机器内元器件如果沾染过多的尘粒,如磁头,从而导致读写错误,严重的会引起电脑死机甚至使元器件损坏,所以要保持空气洁净,如果电脑中灰尘太多就要清除。
4.设备不匹配:如主板和CPU不匹配,主频太高和太低都可以引起频繁死机。这时,可以根据情况更换相应的硬件。
5.软硬件不兼容:如运行Photoshop、AutoCAD三维动画、平面设计软件时,不同的硬件设备效果就会有所不同,可能会造成死机。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用相应的硬件或软件。
6.内存条故障:主要是内存条松动、虚焊或内存芯质量所致。根据体情况排除内存条接触故障,如果内存条存在质量问题则要更换。
7.硬盘故障:主要是硬盘老化或由于使用不当造成坏道、坏扇区。这样机器在运行中就很容易发生死机。情节较轻的,可以用专用工具软件排除,较严重的就只能更换硬盘了。
8.CPU超频:超频提高了CPU,同时,也使其性能变得不稳定。究其原因,CPU在内存(RAM)存取数据的速度本来就快于内存与硬盘交换数据的速度,超频使之矛盾更加突出,加剧了在内存或虚拟内存中找不到需要数据的情况,这样就会出现“异常错误”:解决办法但然简单;就是让CPU工作在规定的正常频率。
9.硬件资源冲突:是由于声卡或显示卡的设置冲突,引起的异常错误。此外,其它设备的中断、DMA或端口出现冲突的话,可能导致少数驱动程序产生异常,以致死机。解决的方法:以“安全模式”启动,在“控制面板—系统—设备管理”中进行适当调整,一般可以解决。对于在驱动程序中产生异常错误的情况,可以修改注册表。选择“开始—运行”,键入“REGEDIT”,进入注册表编辑器,通过菜单的:“查找”功能,找到并删除与驱动程序前缀字符串相关的所有 “主键”和“键值”,重新启动。
10.内存容量不够:内存容量越大越好,应不小于硬盘容量的0.5-1%。所以应该换上容量尽可能大的内存条。
   11.使用劣质元件:少数不法商人在给顾客组装兼容机时,使用质量低劣的板卡、内存,有的甚至出售冒牌主板和REMAEK过的CPU、内存,这样的机器在运行时很不稳定,发生死机在所难免。因此,用户在购机时应擦亮自己的眼睛,最好带个内行参谋,并用一些较新的工具软件(如HWINFO、NORTON 等)测试电脑,长时间连续考机(如72小时),以及争取尽量长的保修时间等。
   二、由软件原因引起的死机
   1.病毒感染:病毒可以使计算机的工作效率急剧下降,造成频繁死机。这时,我们需要用杀毒软件如KV3000、金山毒霸、瑞星等来进行全面查毒、杀毒,并做到定时升级杀毒软件。
2.CMOS设置不当:该故障现象很普遍,如硬盘参数设置、模式设置、内存参数设置不当从而导致计算机无法启动。如将无ECC功能的内存设置为ECC功能,这就会因内存错误而造成死机。
3.系统文件的错误删除(或错误):由于Windows 9X启动需要有Command.com、Lo.sys、Msdos.sys和 Drvspace.bn 四个文件,如果这些文件遭到破坏或被误删除,即使在CMOS中各种硬件设置正确无误也无济于事。解决方法:使用同版本操作系统的启动盘启动计算机,然后键入SYS C:既可。
4.初始化文件找到破坏:由于Windows 9X启动需要读取System.ini、Win.ini和注册表文件,如果存在 Config.sys、Autoexec.bat文件当然也会读取的。只要这些文件中存在错误信息都可能出现死机。特别是System.ini、 Win.ini、User.dat、
System.dat这四个文件尤为重要。
5.动态链接库文件(DLL)丢失:在Windows操作系统中还有一类文件也相当重要,这就是扩展名为DLL的动态链接库文件,从这些文件性质上来讲是属于共享类文件,一个DLL文件会有多个软件在运行时需要调用。如果在删除一些应用软件的时候,该软件的安装程序会纪录它曾经安装过的文件并准备将其逐一删除,这时就容易出现删掉动态链接库文件,也是其它软件运行时需调用的情况。由此产生了软件错误。如果丢失的链接库文件是比较重要的核心链接文件,那么系统就会死机甚至崩溃。

6、硬盘剩余空间太少或碎片太多:如果硬盘的剩余空间太少,由于一些应用程序运行需要大量的内存、这样就需要虚拟内存,而虚拟内存则是由硬盘提供的,因此硬盘要有足够的剩余空间以满足虚拟内存需求。同时还要养成定期整理硬盘、清理硬盘中的垃圾文件的良好习惯。
7、BOOS升级失败:备份BIOS以防不测。如果你的系统需要对BIOS进行升级的话,那么在升级之前最好确定你所使用的BIOS版本是否与你的PC相符合。如果BIOS升级不正确或者在升级的过程中出现意外断电,将导致系统可能无法启动。所以在升级BIOS前千万要搞清楚BIOS的型号。如果你所使用的BIOS升级工具可以对当前BIOS进行备份,那就把以前的BIOS在磁盘中拷贝一份。同时看系统是否支持BIOS是否恢复并且还要懂得如何恢复。
8、软件升级不当:大多数人认为,软件升级是不会有问题的。事实上,在升级过程中都会对其中共享的一些组件也进行升级,但是其它程序可能不支持升级后的组件从而导致各种问题。
9、滥用测试版软件:最好少用软件的测试版,因为测试软件通常带有一些BUC或者是某方面不够稳定,在使用后出现数据丢失的程序错误、死机或者系统无法启动。
10、非法卸载软件:在卸载软件是, 不要删除共享文件,因为某些共享文件可能被系统或者其它程序使用,一旦删除这些文件,会使一些应用软件无法启动而死机,或者出现系统运行死机。不要把软件安装所在的目录直接删掉,如果直接删除,注册表以及 Windows 目录中会产生很多垃圾,久而久之,系统会运行不稳定而引起死机。
11、使用盗版软件:必须经过彻底查毒测试,因为有一大部分这类软件中带有大量的病毒,一旦执行,就会自动修改你的系统、感染系统或应用软件,是系统与心中出现死机。
12、应用软件本身存在的缺陷或与系统软件不兼容:这种情况是常见的,如在Windows 98 中运行的那些在 DOS 或者 Windows 3.X 中运行良好的16位应用软件。Windows 98 是32位的,尽管它号称兼容,但是在许多地方是无法与16位应用程序协调的。微软是不会花大力气去研究准备放弃的东西的。因此如果不是必须的,最好不要使用16位的应用软件。
13、启动的程序太多:这使系统资源消耗殆尽,使个别程序需要的数据在内存或虚拟内存中找不到了,系统会出现异常错误。解决方法:不要同时启动过多的应用程序。万一因此发生“异常错误”,只需重新启动系统就正常了。
14、非法操作:如用非法格式或参数非法打开或释放有关程序。对此,要牢记正确的格式和参数,不要随意打开和释放不熟悉的程序。
15、非正常关闭计算机:不要直接使用机箱的电源按钮,否则会造成系统文件损坏或丢失,引起自动启动或者运行中死机。对于Windos 98/2000/NT等系统来说,这一点放非常重要,否则严重的话,会引起系统崩溃或者硬盘损坏的严重后果。
16、有时候运行各种软件正常,但是却忽然间莫名其妙地死机,重启后运行这些应用程序又十分正常,这种现象叫假死现象。出现的原因多是 Windows 98的内存资源冲突,大家知道,应用软件是在内存中运行的,而关闭应用软件后即可释放空间。但是有些应用软件由于设计的原因,即使在关闭以后也无法彻底释放内存,当下一软件需要使用着一块内存地址时,就会出现冲突。
总之,Windows发生死机的原因的确是多种不正常关机造成的,其解决方法也要有针对性,正如电脑千奇百怪的故障一样,各自的解决办法也有所不同。说了这么多种电脑死机的原因和方式,目的是让大家了解,当电脑死机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样就不必惊慌,根据不同的现象,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法,目的只有一个使我们的计算机更好的工作。
消灭蓝屏的密技

网友:
有的进口机器驱动不兼容   回蓝屏死机的   装系统时不要让它自己装驱动装好系统后再装驱动

网友:
百度上一搜这样的一大堆...

网友:
hhah    luo路过学习下   新手

网友:
真是麻烦啊 死机

网友:
死机的问题,唉。。。看见蓝屏就无语,不过看看注解也不错,能知道因为什么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