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屏死机下

楼主(2012-04-30):
消灭蓝屏的密技

当你的电脑出现这种情况,正常运行中,忽然跳出一个提示,你执行了非法操作,程序即将关闭,如有问题请与供应商联系。按下“关闭”按钮后系统直接回到了桌面状态;更有甚者,干脆出现“System ls Busy”的蓝屏提示后就罢工,任你使劲移动鼠标、敲键盘,依然对您不理不睬,非得 “reset”之后才肯干活。如果真的一不小心碰上了这档子事,那么,干修改的图片、创作的文档、制作的网页等等,反正你刚才辛勤劳动所得到的成果也就随之付之东流了。由于没有切实可行的补救措施,对此除了自认倒霉以外就无计可施了。
究其原因,是系统产生的GPE及一般保护性错误所致。除了微软的“Windows”不够稳定及其与你的电脑中的某些程序可能存在一定冲突以外,你的电脑中的可用资源的减少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其实原理很简单的,但有很多使用者并不注意,下面就来谈谈如何减少和降低电脑的各项资源的占用。
我们知道,电脑中的各项资源包括GDI(图形界面)资源;USER(用户)资源;SYSTEM(系统)资源三种。其中GDI资源主要保存菜单按钮、控制面板对象、调色板等内容;USER资源主要保存菜单的窗口中的信息;而SYSTEM资源则主要保存各项系统资源和通用资源,减少和降低电脑中的各项资源占用的努力都必须围绕这三方面进行。明白了病因,就可以对证下腰了。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一、及时关闭暂时不用的程序
一些程序及时过后要用,也可先关闭以节省资源。如果你想知道某个程序的资源再用情况,大可利用Windows中的“资源”进行查看。把打开的程序和关闭的程序资源占用情况进行对比,就可以了解该程序的资源占用状况。方法:打开“开始”菜单中的“程序\附件\系统工具\资源状况”,就会在系统托盘区出现资源状况图标。右键单击该图标,选择“详细资料”一栏,就能看到系统当前各项资源占用情况。
二、设置在同一窗口浏览文件夹
在Windows 98中,系统默认设置已经是使用同一窗口进行文件夹浏览,一般不需要再另外设置。而在Windows 95和 Windows 97中,系统默认设置不是使用同一窗口进行文件夹浏览,需要自己设置。打开“我的电脑”,选择“查看”菜单中的“选项”一栏鼠标左键单击,在出现的“选项”界面中选取“文件夹”标签页,选中“对每个文件夹使用同一窗口进行浏览”一项即可。
三、尽量减少系统启动时的自动加载程序
自动加载程序多了,既影响系统启动速度又占用各项资源。要取消自动加载程序,可采取以下方法:
1、察看启动硬盘(一般为 C 盘)根目录下的 Autoexec.BAT 文件。找到诸如“RUN=XXXX程序”的语句,把它删除。
2、查看“开始”下“程序”中的“启动”项,再弹出的启动程序列表菜单中鼠标右键单击需要删除的程序名,再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点“删除”。
3、修复“注册表”。运行“regedit”注册表编辑器,再按以下路径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或Runservices,查找到需要取消的加载程序,然后将其对应的键值删除即可。
4、在“开始”菜单下的“运行”中键入“MSCONFIG”,按“确定”按钮,再在出现的“系统配置实用程序”界面中按“启动”标签,取消对无需加载程序的选中状态,按“应用”或“确定”按钮,然后重新启动计算机,该自动加载程序就会沓无踪影。
四、减少桌面上的快捷方式图标以及定期、不定期清理开始菜单
快捷方式图标和开始菜单中的项目时消耗GDI资源以及USER资源的大户,尽量减少桌面快捷方式图标和保持一个整洁有序简明的开始菜单是节约资源的又一重要的方法。要做到对不用的桌面快捷方式图标进行删除;桌面快捷方式图标与开始菜单下程序子菜单中重复的项目,根据操作习惯选取一个即可,另一个予以删除;把类型程序组织到一个文件夹中,加少开始菜单的体积。如可以将Office的组件组织到一个Office文件夹中,把类似的组织到一个文件夹中如工具软件、网络软件、图形软件等等。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Windows 2000蓝屏死机故障处理

从理论上讲,纯32位的Windows 2000是不会出现死机的,但是这仅仅是理论上。病毒或硬件和硬件驱动程序不匹配等原因将造成 Windows 2000的崩溃,当Windows 2000出现死机时,显示器屏幕将变为蓝色,然后出现STOP故障提示信息。下面我们分别介绍通用的 STOP故障处理方法和特殊的STOP故障排除。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通用STOP故障处理
   1.首先使用新版杀毒软件检查计算机上是否有病毒。
   2.如果Windows 2000可以启动,请检查“事件查看器”中的信息,以确定导致故障的设备或驱动程序。启动“事件查看器”的方法是:“开始”“设置”“控制面板”“管理工具”“事件查看器”“系统日志”。
   3.如果不能启动计算机,试着用“安全模式”或“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启动计算机,然后删除或禁用新安装的附加程序或驱动程序。如果用“安全模式”启动不了计算机,可使用修复控制台。修复控制台可以禁用一些服务、重新命名设备驱动程序、检修引导扇区或主引导记录。
   4.拆下新安装的硬件设备(RAM、适配卡、硬盘、调制解调器等等)。
   5.确保已经更新了硬件设备的驱动程序,以及系统有最新的BIOS。
   6.运行由计算机制造商提供的系统诊断工具,尤其是内存检查。
   7.检查Microsoft兼容硬件列表(HCL),确保所有的硬件和驱动程序都与Windows 2000兼容。Hcl.txt在Windows 2000 CD-ROM的Support文件夹中。
   8.在BIOS中禁用内存缓存功能。
   9.重新启动计算机,在启动屏幕处,按F8进入“高级启动选项”,然后选择“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注:使用“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的方式启动计算机,计算机的所有设置被重置为最后一次成功启动时的配置。)

特殊排除

STOP消息 0x0000000A故障(设备已经安装)
通常原因 驱动程序使用了不正常的内存地址。
   1.如果Windows 2000还可以启动,检查“事件查看器”中显示的信息,确定引起问题的设备或驱动程序。
   2.关掉或禁用一些新安装的驱动程序,并删除新安装的附加程序。
   3.拆下一些新安装的硬件(RAM、适配器、硬盘、调制解调器等等)。
   4.确保已经更新了硬件设备的驱动程序,以及系统有最新的BIOS。
   5.运行由计算机制造商提供的系统诊断工具,尤其是内存检查。
   6.检查Microsoft兼容硬件列表(HCL),确保所有的硬件和驱动程序都与Windows 2000兼容。
   7.在BIOS中禁用内存缓存功能。
   8.重新启动计算机。在启动屏幕处,按F8进入“高级启动选项”,然后选择“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STOP消息 0x0000000A故障(刚加入新设备时)
通常原因 驱动程序使用了不正常的内存地址。
   1.在安装过程中,屏幕上提示“安装程序正在检查计算机硬件配置”时,按F5,根据提示选择合适的计算机类型。例如,如果计算机是单处理器,请选择“标准PC”。
   2.在BIOS中禁用内存缓存功能。
   3.拆下所有适配卡,并断开所有不是启动计算机所必需的硬件设备,再重新安装Windows 2000。
   4.如果系统配有SCSI适配卡,请向适配卡销售商索取最新的Windows 2000驱动程序,禁用同步协商功能,检查终结头和设备的SCSI ID号。
   5.如果系统配有IDE设备,设IDE端口为Primary。检查IDE设备的Master/Slave/Only设置。除了硬盘,拆下其它所有的IDE设备。
   6.运行由计算机制造商提供的系统诊断工具,尤其是内存检查。
   7.检查Microsoft兼容硬件列表(HCL),确保所有的硬件和驱动程序都与Windows 2000兼容。
   8.重新启动计算机。在启动屏幕处,按F8进入“高级启动选项”,然后选择“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STOP消息 0x0000001E故障
   1.检查是否有充分的磁盘空间,尤其是新安装。
   2.禁用STOP消息中显示的驱动程序和所有新安装的驱动程序。
   3.如果所使用的视频驱动程序不是Microsoft提供的,试着切换到标准VGA驱动程序或者由Windows 2000支持的合适的驱动程序。
   4.确保系统有最新的BIOS。
   5.重新启动计算机。在启动屏幕处,按F8进入“高级启动选项”,然后选择“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STOP消息 0x00000023和0x00000024故障
通常原因 严重的驱动器碎片、超载的文件I/O、第三方的驱动器镜像软件或者一些防病毒软件出错。
   1.禁用一些防病毒软件或者备份程序,禁用所有碎片整理应用程序。
   2.运行CHKDSK /f 检修硬盘驱动器,然后重新启动计算机。
   3.重新启动计算机。在启动屏幕处,按F8进入“高级启动选项”,然后选择“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STOP消息 0x0000002E故障
通常原因 系统内存中的奇偶校验错误。
   1.运行由计算机制造商提供的系统诊断工具,尤其是内存检查。
   2.在BIOS中禁用内存缓存功能。
   3.试着用“安全模式”启动。如果“安全模式”可启动计算机,试着更改为标准VGA驱动程序。如果这不能解决问题,可能须要用另外的视频适配卡。“兼容硬件列表”中列出了兼容的视频适配卡。
   4.确保已经更新了硬件设备的驱动程序,以及系统有最新的BIOS。
   5.拆下一些新安装的硬件(RAM、适配器、硬盘、调制解调器等等)。
   6.重新启动计算机。在启动屏幕处,按F8进入“高级启动选项”,然后选择“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STOP消息 0x0000003F故障
通常原因 驱动程序没有被完全清除。
   1.删除一些新安装的软件,包括备份工具或磁盘工具,例如碎片整理和防病毒软件。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STOP消息 0x00000058故障
通常原因 在容错集的主驱动器中发生错误。
   1.用Windows 2000引导软盘,从镜像(第二个)系统驱动器启动计算机。
   2.重新启动计算机。在启动屏幕处,按F8进入“高级启动选项”,然后选择“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 STOP消息 0x0000007B故障
通常原因 在I/O系统的初始化过程中出现问题(通常是引导驱动器或文件系统)。
   1.检查计算机上是否有病毒。这个STOP消息通常在引导扇区有病毒时出现。
   2.使用“修复控制台”来修复驱动器。
   3.拆下新安装的硬盘驱动器或控制卡。
   4.如果系统配有SCSI适配卡,请向适配卡销售商索取最新的Windows 2000驱动程序,禁用同步协商功能,检查终结头和设备的SCSI ID号。
   5.如果系统配有IDE设备,设IDE端口为Primary。检查IDE设备的Master/Slave/Only设置。除了硬盘,拆下其它所有的IDE设备。
   6.运行CHKDSK。如果Windows 2000不能启动CHKDSK,则必须把硬盘拆下并连接到另一个Windows 2000系统上,然后用CHKDSK命令检查该硬盘。
   7.重新启动计算机。在启动屏幕处,按F8进入“高级启动选项”,然后选择“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 STOP消息 0x0000007F故障
通常原因 硬件或软件问题;常见的原因是硬件失效。
   1.运行由计算机制造商提供的系统诊断工具,尤其是内存检查。这个STOP消息经常出现在错误或误配内存的情况下。
   2.在BIOS中禁用内存缓存功能。
   3.试着拆下或替换硬件:RAM、控制器、适配器、调制解调器和其它外围设备。
   4.检查Microsoft兼容硬件列表(HCL),确保所有的硬件和驱动程序都与Windows 2000兼容。这个问题可能是由于不兼容的主板引起的。
   5.重新启动计算机。在启动屏幕处,按F8进入“高级启动选项”,然后选择“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