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硬盘、主板问题

楼主(2012-04-30):
我这接到一个hp pp2170 笔记本硬盘检测正常,没有坏块,但是一插上机子上就不能bios自检了,用别的硬盘开机一切正常,我想问下是主板的为题还是什么问题啊,该怎么修

网友:
还有一台是联想thinkpad的 ,也是这个毛病,都纠结了,要是什么毛病就都赶到一起去了

网友:
会不会楼主的机器问题  有没有换一块硬盘试试  如果换上还是一样  很有可能是机器问题  查一下供电看看  可能是供电不足

网友A:
我换一块硬盘后开机正常,就是用机子本身自带的硬盘就不行了 ,检测硬盘也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换一块硬盘后开机正常,就是用机子本身自带的硬盘就不行了 ,检测硬盘也很正常

这个还真不好说 那楼主就换一块吧  不要纠结这事   换一块 还能赚一块

网友:
呵呵,现在问题出来了,硬盘也是我先前换的,要是在给客户换的话就折本了

网友:
那肯定是硬盘有问题了    还用问

网友:
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华硕F8S,结果换了个硬盘,本身硬盘装另一个机器,两台机器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