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20进水维修!!!!!

楼主(2012-04-30):
今天同行拿来一个宏基本本,型号:Aspire 4720 series 拿来的时候就说进水。拆下主板后,发现好几个地方已腐蚀了,清洗后上电就只有0.70V,用手触摸发现南桥比较烫,换掉南桥后上电还是一样只有0.70V,CPU供电只有0.92V,其他电压都正常不知道哪里信号出了问题,还有一按开关键都可以关机,感觉很正常。测了半天还是一无结果,哥哥们修过进水的机子,多帮小弟分析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楼主测一下 CPURST出来没   你只说这些很难帮助你的

网友:
慢慢检测  先看CPU工作没有

网友A:
都有的,EC哪里比较腐蚀很严重,但我手上没有EC换,所以搞到都大,3V 5V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有的,EC哪里比较腐蚀很严重,但我手上没有EC换,所以搞到都大,3V 5V都正常

那还是先换了EC吧

网友:
按楼上说的,换EC吧,~